请教穿越机飞控

楼主(2015-08-08):
我在用CC3D 但是掉高严重 很难定高 练习困难 还有看
FPV
的时候 很难察觉升高和降低的高度 有没有其他带气压计的飞控推荐 NAZA就算了 太稳 要穿越机的飞控 用过的才有发言权

网友A:
CC3D比直升机定高简单多了,油门要不断的重复修正,遥控器油门摇杆压片调的尽量最松,油门摇杆越顺滑越好飞,不要一上来就说飞控定高不行,穿越机不能用定高飞控,这个是基本功,要多练

网友B:
不是飞控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飞穿越的飞控都是这样,穿越机没有那么简单,看大神的视频看多了想象的太美好了。你现在飞的时候定高都做不到,说明你紧紧是刚入门。你现在炸了多少对桨了,废了多少个鸡鸡了?我143对桨几乎都炸完了又买了50对,鸡鸡已经是第六个了。慢慢来吧。

网友C:
高度可以尝试用5寸桨或者控上调油门曲线,让输出变缓,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 我会继续练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