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 精灵3限飞如何pojie?

楼主(2015-08-08):
精灵2v+ 精灵3限飞如何破解?

网友A:
找个锡箔纸贴在精灵正中间 屏蔽掉gps信号,启动飞机查看终端收不到gps信号后  既可以飞,但这样无定点、返回等功能,就等于手动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锡箔纸贴在精灵正中间 屏蔽掉gps信号,启动飞机查看终端收不到gps信号后  既可以飞,但这样无定点、返 ...

准备买个lite刷v2

网友B(2016-03-18):
再不要危害广大魔友了。。都是因为这些随意飞,,导致航模一步一步被限制。。。自觉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锡箔纸贴在精灵正中间 屏蔽掉gps信号,启动飞机查看终端收不到gps信号后  既可以飞,但这样无定点、返 ...

我试了,不管用,那个GPS灵敏度非常高,贴了几层锡纸依然能收到5颗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不要危害广大魔友了。。都是因为这些随意飞,,导致航模一步一步被限制。。。自觉些。

别傻了,北 京禁 飞不是法律规定的,是dji自己规定的!只有dji的飞机不能飞,而各种无人机、各种航模又不是dji一家!你不飞能保证别人也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傻了,北 京禁 飞不是法律规定的,是dji自己规定的!只有dji的飞机不能飞,而各种无人机、各种航模又不 ...

就是你这种思想。。害的。。哎。。。。不在一个频道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买个lite刷v2

那样的话直接不装GPS模块不就行了嘛

网友D:
装个GPS偏移模块 我装了一千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我

精灵2你能破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装个GPS偏移模块 我装了一千多块钱

兄台,方便 PM 下哪里能收到模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台,方便 PM 下哪里能收到模块么?

这东西只能熟人带着去 因为是违法的

网友:
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