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手机地面站出现这个警告,解不了锁了

楼主(2015-08-08):
apm手机地面站出现这个警告,解不了锁了

楼主:
自已顶下,求助!!

网友A:
罗盘不健康。

网友:
重新進行校準羅盤看看

楼主:
请教 外场怎么校准? 在家的时候试过可以的解锁的

楼主:
拿回家试了又没问题了(没有重新校准罗盘),可以解锁,罗盘方向也准的。??

网友:
还没玩过地面站

网友:
手机地面站好像有磁罗盘校准功能的吧,不行就用电脑校准

网友B:
输出电压过低就提示罗盘问题,检查飞控供电电压,电压够了问题立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过低就提示罗盘问题,检查飞控供电电压,电压够了问题立刻解决。

我是电压电流传感器供电的应该不会吧??

网友:
不同场地的地磁是不一样的,你要在飞场较准罗盘才行。

网友:
这个意思是罗盘没插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