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升级V2 在姿态模式下 闪黄 红红红 搬杆不启动

楼主(2015-08-08):
新手入了Naza lite 带卫星  升级了V2 研究了几天说明书终于搞明白了
但是问题来了 GPS模式下  绿 红 红红 能够搬杆启动
但是姿态模式下 黄 红 红 红  却无法启动

请高手指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没调试好不敢装桨起飞。

网友A:
恭喜终于让你升级成火柴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终于让你升级成火柴盒了

啥意思?

网友:
干嘛非要升级

网友A:
我的NAZA一代至今没升过级

网友:
就是坏了.....

楼主:
很多人升级V2,没人说刷坏,难道我是第一个?

网友:
姿态不启动不知道怎么回事,看闪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闪灯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灯说明

闪灯都是正确的!

网友C:
可以飞就好了

网友:
我刷过三套  至今正常用,比没升级前起飞稳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NAZA一代至今没升过级

你好,能给个450机架的飞控感度参数吗?我的也是LITE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