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失控

楼主(2015-08-08):
请教各位,我的QAV250使用的是CC3D,已经好几次,好好的飞着突然失控了,距离并不远,貌似不是控的问题,哪位来说说。

网友:
我旁边有位模友,同样情况,说是控不对

网友:
堵转是炸机比较常见的

网友:
重新对頻试试看看呗,我也不是很专业的....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晕!炸完在飞电机电调莫名其妙的发烫!还能不能好好的玩耍了

网友:
失控现象是什么?

楼主:
我再详细描述一下,就是起飞后飞远了大概直线距离100米左右,因为一直是看着屏幕飞,突然在屏幕里感到飞机垂直下坠,然后猛推油门也救不起来,已经多次了,找到后看电压应该在3.7左右,应该也不是没电了,自认为不是手法的问题,因为飞穿越机模拟器能完成沙漠一圈30秒以内,内次都在天上画大圈飞最简单的航线,还每次都坠落,模型,有点不想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晕!炸完在飞电机电调莫名其妙的发烫!还能不能好好的玩耍了

电机电调都发烫说明电机阻力变大了。检查一下炸鸡后轴有没有弯?轴承有没有坏?桨有没有变形?

网友:
遥控器坏了,,不然绝对是图传先丢失

网友:
或者接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再详细描述一下,就是起飞后飞远了大概直线距离100米左右,因为一直是看着屏幕飞,突然在屏幕里感到飞机 ...

碰到困难就服输哪是咱玩航模人的风范,应该知难而上,充分检查故障并解决问题,你碰到这的些问题初期我也全碰到了,穿越机不是组好了就好飞,得精心安装、调试并改善和维护好,才能飞得舒心,如果排除电池电量不足和控及接收质量因素,那就是接收和遥控的天线布置和位置有关了。接收的天线要伸出机身且垂直安装,我用了吸管套住天线的方法来固定,遥控器的天线也要垂直于地—面,否则在固定的距离和方位上你的飞机就会失控坠地,而接收天线头正对遥控天线头和尾时就是失控最爱发生之时,现象是4个电机突然象抽风一样出现停转或断续,之后飞机落地,因为大多数失控保护油门设定为0。我发现同样的问题并如上改完后,再就没有发生过一样的失控事故,今天因飞远了速度飞高至约 3 40米高越过大树林也安全返航

网友:
坚持改善!向爽飞前进!

网友:
检查一下bec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到困难就服输哪是咱玩航模人的风范,应该知难而上,充分检查故障并解决问题,你碰到这的些问题初期我也 ...

谢谢模友的鼓励,看来还真的是天线的问题,我的天线就圈起来放到飞机肚子里面了,根本没展开竖起来,回头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模友的鼓励,看来还真的是天线的问题,我的天线就圈起来放到飞机肚子里面了,根本没展开竖起来,回头 ...

哈哈,玩这个有N多问题需要学习并处理,解决问题后爽飞很有成就感,按你这么说的话必须是天线布置问题了,我原来天线的也是放在机肚子里还是伸直的都失控呢,所以快改吧,之后再测试一下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再详细描述一下,就是起飞后飞远了大概直线距离100米左右,因为一直是看着屏幕飞,突然在屏幕里感到飞机 ...

电调进入保护了。。。你留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玩这个有N多问题需要学习并处理,解决问题后爽飞很有成就感,按你这么说的话必须是天线布置问题了 ...

能否发个照片看看你的飞机天线咋处理的,我感觉天线如果竖起来摔机的时候很容易把接收机天线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进入保护了。。。你留意一下。。。

此话怎讲?

网友:
可能是图传天线对接收的干扰太大,导致距离远了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发个照片看看你的飞机天线咋处理的,我感觉天线如果竖起来摔机的时候很容易把接收机天线折断

改完后没照相,其实很简单,先给你说一下,我的接收机在头部,图传在尾部,按收天线套一个那种带弯曲部分的吸管,可弯曲部分和机架顶板平齐,然后吸管根部扎在机架前方第二根立柱上,这样天线在吸管的保护下就立起来了,同时炸机或碰到什么也会自然弯曲,而天线在吸管保护下也会安然无恙,如果想要吸管再结实一点儿就缠点透明胶带加强,我这样改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