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坦克高手进

楼主(2015-08-08):
恒龙豹2A6,换了电机波箱,出现一个问题,快速切换前进后退时会断电,要重新按启动键!是什么问题?

楼主:
忘记说了,主板是原装的!

网友A:
要么电量不足,要么你电机的电容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电量不足,要么你电机的电容不够

原厂电机是104后面电容是104,我买的105,个头上也小了不少!我换下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B:
电池太差,放电C数不足,换电池即可。(7.4V锂电池或者5000毫安的镍氢电池)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的,也是换了电机,才开始没有任何问题,跑久了后主板出问题了,快速切换前进后退时会断电,要重新开关总电源后重新对码才行。是主板出问题了。一般电池满电的时候好些。

网友:
坦克电流需求大,c数不够很正常。另外那块板子的好坏全凭r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太差,放电C数不足,换电池即可。(7.4V锂电池或者5000毫安的镍氢电池)

电池已换,问题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的,也是换了电机,才开始没有任何问题,跑久了后主板出问题了,快速切换前进后退时会断 ...

我不需要对码,只是要重新按启动键

网友D:
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但是只有原厂的电池有这个现象,特别是快没电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但是只有原厂的电池有这个现象,特别是快没电的时候

昨天换回了原厂电机,故障没了,估计是高速380的电机带不起来

网友:
唉。。。换电机最好把板子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