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入四轴啦,这个500机架配置,请大家多多指导。

楼主(2015-08-08):
最近开始迷恋多轴,终于下定决心上多轴。当然还是从四轴开始吧。目前还有一些米,所以打算放弃DJ450计划,上500四轴碳纤机架。(新手的理解是机架越轻,可以增加电池的容量,可以挂云台
这是X宝的 500机架,我想购买碳纤版本,电动起落架。
SK500机架升级版 LJI X500-X4 四轴碳纤机架 轴距500MM多轴机架,  390克左右(碳纤版)(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至于动力,我预计购买朗宇X2216,KV880,电调铂金30A。桨选择10寸桨,
飞控选择APM2.8.
电池选择3S5200(10寸桨)后者4S5000左右的(9寸桨)。

我希望续航18分钟左右。

请叫一下大家,新手入这个航拍怎么样,初期打算挂2轴云台和狗3或者鹰眼。

网友A:
直接上35的电机,4S电

网友B:
SK500机架还可以 5200的电池18分钟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500机架还可以 5200的电池18分钟危险的

请问新手玩四轴,这个鸡架怎么样

网友C:
理解大体对但方式有偏差。机子偷轻给电池节约重量是对的,但这种方法很有限。因为现在的设备重量基本固定,架子型号也基本成型。偷轻只能以个位数的克来一点点抠出来,基本没什么太大方法。长航时的理念是最大增加电池在整机重量中的比重。越大越好。偷轻前面说了是一种方法但现在看来效果非常有限。如你500左右的四轴,扣除电池后机子重量就只在800-1kg左右徘徊。减少50g都非常困难了。而你如果是用6s 5200的电池电池重量就在700-800g,就算让机架减少100g,电池容量增加100g对容量也没有太大提升。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在机架重量不变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增加整机的起飞重量。换句话说,就是增加电机的拉力,增加飞机的载重。打个比方,原先单电机悬停拉力500g,整机悬停重量是2kg,那么只能使用6s 5200的电池。现在更换大一号的电机,四轴四个电机增加的重量仅50g左右,但单电机拉力增加到了600g,悬停动力增加到了2.4kg,这样等于电池重量增加了400g。电池容量可以增加50%变成6s8000左右。而整机重量只是从2kg增加到2.4kg。重量只增加了20%。这样续航时间就增加了。是这个理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大体对但方式有偏差。机子偷轻给电池节约重量是对的,但这种方法很有限。因为现在的设备重量基本固定, ...

好的,我一直飞固定翼,打算去多轴,前辈认为这个鸡架怎么样?我应该用什么样的配置。我想挂狗简单拍拍练手。以后上大机子!多谢前辈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35的电机,4S电

麻烦给电机型号,电池用4S 4400?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3508电机,飓风或者朗宇都行,朗宇注意别买到假货,4S电5200也行,这样能保证续航,2216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续航上比3508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8电机,飓风或者朗宇都行,朗宇注意别买到假货,4S电5200也行,这样能保证续航,2216有点高不成低不就, ...

您好,谢谢你给的建议。我上3508盘式电机的话,我感觉还不如用这个配置上680飞越六轴鸡架,对于第一次接触多轴的飞手来说,680六轴可以吗?是不是起点太高了?

网友D:
我也是刚入门,飓风2810感觉还不错,先弄个四轴练练,熟悉了再买两个2810做六轴,感觉这个马达还是很不错的,电池建议4s,3s有点软绵绵的没4s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刚入门,飓风2810感觉还不错,先弄个四轴练练,熟悉了再买两个2810做六轴,感觉这个马达还是很不错的 ...

你好,入门一定非得四轴起步吗?方便说说你的鸡鸡配置吗?

网友D:
不是啊,我是穷学生党,豪可以上多轴,哈哈,lite刷v2,飓风2810,天9,狮子4s 5200   目前没挂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啊,我是穷学生党,豪可以上多轴,哈哈,lite刷v2,飓风2810,天9,狮子4s 5200   目前没挂云台

能加个qq聊吗?哈哈

网友:
建議用Dji e600動力及6s 5000電 1242自緊槳
云台可考慮塔羅兩軸

网友:
其实我决定大疆的原装电机真心不贵,又好能装自紧浆。杂牌的3508都要130,大疆的也就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