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制作缸套的材料。。发动机缸套。

楼主(2015-08-08):
买了一个49CC四冲程发动机。打算改成水冷的,体积缩小装到自行车上弄成电动车的样子,好在城里用。。交警太厉害了。没想到买回来缸体居然是铝合金的,缸筒内壁也是铝的,这哪里成呀。跑出去,坏到半路,徒增麻烦。。。求万能的群有没有人能搞到做缸套用的材料。。可以自己加工。。。。。。

网友A:
        缸套材料比较特殊,找一个50CC的旧缸去掉散热片,外圆和缸壁车同心,过盈配合压入缸体(以前拆过125CC的缸套),装配要保证和原缸套同轴线,不同轴会偏磨缸套,改水冷很麻烦,适当提高点压缩比换热值高一点的火花塞,即能加大功率能又能改善提速。

网友B:
自己做缸筒要多高的加工条件啊有那条件不如在买一个成品缸筒了....水冷到是好弄买点铜管塞进缸筒散热片里面在弄个带电机散热的水箱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缸筒要多高的加工条件啊有那条件不如在买一个成品缸筒了....水冷到是好弄买点铜管塞进缸筒散 ...

说得对,,,打算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套材料比较特殊,找一个50CC的旧缸去掉散热片,外圆和缸壁车同心,过盈配合压入缸体(以前拆过125 ...

有道理。。。打算搞一个35cc的缸。回来车一车,装进去。

网友:
2冲改水冷

网友:
这种一体式的气缸都是这样铝合金的,一般内壁会做些耐磨处理的。
模型用的这种小发动机有做成分体的套缸机的,不过直接拿来用估计不合适,压缩比扫气角都不对的,不过你可以去找点来参考

网友:
铸铁 或 铜合金

网友:
摩配市场买一个铸铁缸体就可以了啊,省时省力省钱。

网友(2019-02-25):
废品站买个缸按斤称,试坏了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