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为精灵2充电~可用但充不满

楼主(2015-08-08):
从青岛老乡手里又买了2块新电池,4块电池了,充电管理就是个问题了。查了并充板,还得买15A适配器,而且还要三块电池间电压接近才能同时充,否则时间就长了。考虑再三放弃并充板。那就再收个二手原充吧,原厂忒贵,闲鱼上翻了半天,二手充电器100~~130之间,回应都比较慢。无奈~~~
上午飞完2电,回来收拾背包,看到雪花屏想起还有个SKYRC B6AC一直没用上,屏内置电池,直充无需B6。琢磨着充电器就是个12.6V 4.0A的开关电源,B6用3S方式应该能充精灵2的电池,这样加上原充就可以同时充2块了。

动手做精灵2的充电头,找了一个作废的万能充,插头铁片拆出来,两根导线分别接上,再量好间距用硬塑料片固定,为了防止反插,一侧贴厚塑料片。另一端用B6的鳄鱼夹夹紧。打开B6,设置为LiPo BATT模式,3S类型,电流设4A。长按Start/Enter,再按一次确认。开始检测,成功,电流从小渐大,升至4A后稳定,进入升压阶段,电压逐渐充到12.6V,开始稳压降流阶段,直到0A,B6蜂鸣止充,时间不到80分钟。
调参软件显示电池只充了93%。继续用原充再充至灭灯用了15分钟,调参显示99%,容量的个位数一直在减少。这块原电充放14次,容量5153。

看来,这个50W的B6AC冲不饱精灵2电池,不知道啥原因,精度不够?不过这个B6至少可以预充,还可以外场车上用,也算不浪费哈。

楼主:
不管用什么充电器充精灵2,平衡是电池自己负责的。

楼主:
对2.0的电池,需要开启电池,否则B6提示连接断开。不知道是否新电池首次充电的原因。

网友A:
精灵2的电池内置充电管理模块,直接接12V电源就可以充电
这个电池不同于普通航模电池,由于内置管理模块,可以直接并联充电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2的电池内置充电管理模块,直接接12V电源就可以充电
这个电池不同于普通航模电池,由于内置管理模块, ...

的确是买个质量好点的12.6V 5A的电源适配器就可以,可某宝上的大都40左右的电源适配器精度有点儿不放心。再贵点儿的就不入二手大疆充电器了。并充板的店家的确说明了多电池之间的压差会导致充电不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买个质量好点的12.6V 5A的电源适配器就可以,可某宝上的大都40左右的电源适配器精度有点儿不放心。 ...

充电精度与电源无关,是由电池管理模块决定的,充电不同步是由于适配器功率太小的原因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只要适配器是12.6V,电流>15A,功率>150W,精灵2用并充板就没问题了呗。
有空扫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
要原装充电器的话 加我289977303   100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