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谁用过迷你storm32云台控制板

楼主(2015-08-08):
请教大神们谁用过迷你storm32云台控制板,现在我不算怎样调电机都没启动测量过都没电压输出,就接了2个电机,调教大神们

网友:
看看IMU上的灯有没有亮?

网友A:
或者测一下+,-号上面有没有3.3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测一下+,-号上面有没有3.3V的电压

那里是有3.3v的电压,通电后蓝红灯快闪,接电机口测过没电压

网友B:
你连接调参软件看看是不是没有启动电机

网友C:
你电源没看到接电啊,还有这个32位的控制板是一定要装在云台上面才能玩的,光测试是试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接调参软件看看是不是没有启动电机

我按照这上面的调试,插usb调试启动电机时电机是有电的,但每一次重启后电机就没电    蓝红灯快闪http://www.goodluckbuy.com/upload/uploads/file/index.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源没看到接电啊,还有这个32位的控制板是一定要装在云台上面才能玩的,光测试是试不出来的

图片是没接电机时拍的,但现在是接了2轴的电机也通了12v的电,插usb调试时电机是有通电但不会回中,断电重启后控制板接电机口就没电输出  板上指示灯红蓝快闪

网友: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玩的了

网友: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