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刚做的小机

楼主(2015-08-08):
本来是给儿子买的橡筋动力的可儿子没兴趣,看着可惜就下手了,小机做的不多全重45克有点重了,先照下吧免得试飞后就没的照了。

楼主:
为什么不过呢?

网友:
漂亮的小JJ,楼主再上个配置啊,咱参考下

网友A:
副翼绝对没有舵效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飞机做的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绝对没有舵效

我只是做上去了,有没有用就不知道了,试试看看不理想就去掉。配置:88接收,8mm的空芯杯动力组,mini cp 的电池。
今天 感冒 发热 拉肚子没有飞成。

网友:
这么小的遥控电路在哪买啊

网友B:
弱弱问一下?你小机副翼上的钢丝弯曲V型,能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下?你小机副翼上的钢丝弯曲V型,能起到什么作用???

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是为了调整长短用的。

网友:
哦!学习了!谢谢!我今后飞还要多向你讨教。

楼主:
今天 有时间飞了下,还是一样的难飞,难道小机都是一样的难飞吗?

网友:
可能重了点,就比较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