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落地指的是负载电压还是空载电压?

楼主(2015-08-08):
如题,我一直在纠结这个....有高手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落地之后 等几分钟之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地之后 等几分钟之后的电压

那你一般是在空中多少电压下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一般是在空中多少电压下降呢?

3.5或者3.6   看你电池放电能力  放电C数大就3.6  C数小3.5

网友:
空载     不同电池内阻不同  性能也不同  看情况3.5 以上吧

网友:
3.7V马上落地是负载电压     落地5分钟后再测量就是空载电压

网友:
常飛到沒力才結束.電池容易過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