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的飞控必须装在飞机的中心吗?

楼主(2015-08-08):
如题

网友:
可以不在

网友:
最好是在中心

网友:
哈哈,可以不用在中心的。

网友:
当然首选是重心位置,或者几何中心位置,不过有一些飞控都支持调飞控位置,但是感觉放在中心位置最好

网友:
当然不用在中心位置,螺陀仪在中心位置当然好,不在程序也会调好。

网友:
不用,我放机头舱

网友A:
这样装飞起来更暴力,前飞时倾斜角会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飞起来更暴力,前飞时倾斜角会大一点

真的吗?我想问一下,你的飞机打方向舵的时候是绕着飞控转,还是绕着飞机的中心转,以哪一个为圆心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飞起来更暴力,前飞时倾斜角会大一点

帅哥  这机架耐摔么?  什么电机 飞起来力量暴力不?

网友:
只要你愿意,装在机臂上也没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我想问一下,你的飞机打方向舵的时候是绕着飞控转,还是绕着飞机的中心转,以哪一个为圆心转?
...

以飞机为中心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帅哥  这机架耐摔么?  什么电机 飞起来力量暴力不?

电机是致盈2204,非常暴力,用4s电池超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致盈2204,非常暴力,用4s电池超暴力

收到  先搞便宜点   估计炸一次就是一两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飞机为中心转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飞起来更暴力,前飞时倾斜角会大一点

酷炫 ! 求x宝机架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酷炫 ! 求x宝机架链接

关键字:飞越250

网友D:
目前装过的两架 250飞控都在正中心,悬停很稳的,没试过装在偏离几何重心的位置。不过,如果飞机绕中心自旋时,如果飞控装在离中心有点距离的位置,相当于飞控在做同心圆环绕运动,陀螺仪会不会晕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装过的两架 250飞控都在正中心,悬停很稳的,没试过装在偏离几何重心的位置。不过,如果飞机绕中心自旋 ...

你想多了

网友E:
飞控自然不必装中心位置,但是整机重心最好在几何中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自然不必装中心位置,但是整机重心最好在几何中心位置

嗯,谢谢

网友(2019-01-17):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飞起来更暴力,前飞时倾斜角会大一点

我用的SPF3飞控,装在机头老是侧翻无法起飞,装在机架中间能正常起飞,请教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