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naza空中停桨 这次坠入湖中 哎!

楼主(2015-08-08):
naza lite飞控 装过两台四轴 第一次空中停桨惨炸 换了机架今天再遇空中停桨 可悲的是 第一次掉到地上(未刷v2)这次坠入湖中(刷了v2)哎...可惜了新买的三轴云台 还有不少宝贵的视频素材

今天带着两个朋友去飞 他俩都是精灵3 我是自己装的猛禽360 naza lite飞控 dji e310动力 非凡osd 格氏3S电池 从地面站录像看 卫星数7 遥控信号99% 电池电压12.2V

老郁闷了 但丢了也找不回来 现在只是想求解空中停桨的产生原因是什么 可不想再有第三次了 而且决定以后用pix了 naza真的用怕了……

网友A:
我炸了三次,反思三次,都不是飞控问题。一个lite用一年了,起降100多次。

网友B:
精灵各种优惠促销 就不用自己折腾这个级别的飞机了
折腾完也很难达到精灵的续航

网友C:
空中停桨 有 马达原因 电调原因 焊接原因 组装原因~~你凭什么非说是 NAZA 原因?貌似NAZA炸机还没有几次会因为这个东西故障呢吧~~~
不要什么事都赖飞控~~~我的4个NAZA 起落200多次了吧差不多~~3次炸机全是人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炸了三次,反思三次,都不是飞控问题。一个lite用一年了,起降100多次。

那是什么原因呢?求经验传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各种优惠促销 就不用自己折腾这个级别的飞机了
折腾完也很难达到精灵的续航

精灵限飞 没办法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中停桨 有 马达原因 电调原因 焊接原因 组装原因~~你凭什么非说是 NAZA 原因?貌似NAZA炸机还没有几次会 ...

之前用apm和cc3d飞了很多次 换上naza后才出现了这两次停桨 所以才怀疑是飞控或者pmu故障 电机是e310 新换的不到5个起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限飞 没办法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灵限飞 没办法 呵呵

那倒是
不过可以精灵换naza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倒是
不过可以精灵换naza飞控

那也是精灵2吧 精灵3全集成怎么换

楼主:
曾经考虑过精灵、悟和亚拓的机器 但都是限飞的 飞一次要来回近百km也是醉了 之前小四轴用cc3d 这个用apm啥事没有 都说naza方便还支持云台 结果 突然向后猛冲一次 还停了两次桨...
其实 炸就炸了 丢就丢了 钱没了可以再赚 飞机丢了可以再装 只是想分析出原因 不愿再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呢?求经验传授

我只是觉得炸机不要都觉得是飞控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飞控原因。我第一次炸是电调过热烧了电容,第二次是马达接飞控的香蕉头在空中脱出来(这个是大疆的售后通过我提供的视频看出来的,厉害。),第三次是用炸过的电池死命飞,突然压降到19.5v,炸(这个是我后来看osd录像发现的)。而且这次还把gps打飞,连线齐根断,然后草丛里找了两小时,回家找线焊上,连个保护壳都没用,就这样裸着起降有70多次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也是精灵2吧 精灵3全集成怎么换

精灵三有人破解了gps限飞,原理其实挺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觉得炸机不要都觉得是飞控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飞控原因。我第一次炸是电调过热烧了电容,第二次是 ...

我的机器除了电调是以前四轴拆下来的 其余都是新的 新买的e310 新入的飞控 新买的云台 新买的格氏电池 停桨无非就是“断电” 所以自己分析要么就是pmu烧毁或保护 要么就是电调烧毁或保护 只是飞机找不到了 仅从地面录像分析 电池肯定是没问题的 当时7颗星对litw来讲也正常 难道是飞行太暴力导致的?我就是想找到故障原因 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炸了三次,反思三次,都不是飞控问题。一个lite用一年了,起降100多次。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中停桨 有 马达原因 电调原因 焊接原因 组装原因~~你凭什么非说是 NAZA 原因?貌似NAZA炸机还没有几次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三有人破解了gps限飞,原理其实挺简单

费用不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一个没有收到任何报酬的托,是一个折腾一年多现在才自己有点经验的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器除了电调是以前四轴拆下来的 其余都是新的 新买的e310 新入的飞控 新买的云台 新买的格氏电池 停 ...

我就怀疑你的电调问题,因为我第一次的电调是买的二手的,入魔时都舍不得钱,现在才知道,省钱真是费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看到很多空中停机的.............表示apm  还自己飞回来的说

另一架小机还在用mini apm,空中停桨没遇到过,但都停桨了还怎么自己飞回来?
顺便问一句 apm的跟随模式有会吗 我现在还没试成功 手机已经定位了 但飞机就是悬停不跟着我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架小机还在用mini apm,空中停桨没遇到过,但都停桨了还怎么自己飞回来?
顺便问一句 apm的跟随模式 ...

大多数都是直接空中锁定了,apm有跟随模式,你地面站上要有gps 而且飞行模式中要设定跟随模式,并打到FollowMe  挡才行,以前试过 但是没有什么乐趣,就一直没用过了

网友F:
1.低压保护。
2.遥控掰了八字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两次都是四个同时停机 直接翻下来 没有自旋 所以我说电调所以可能是嫌犯 但pmu的可能性更大

那就只能是飞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种低级错误不会范的……

什么电机啊?由于与电调的兼容性问题,堵转不可排除,因为你前面已经发生过一次,还有就是要有规范的设置与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低压保护。
2.遥控掰了八字杆

刚刚起飞就出现了事故 电池12.5V起飞坠落时12.3V 正常压降 而且电压保护不会突然停机的吧 那还能叫保护吗成了自杀啦
空中掰杆绝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电机啊?由于与电调的兼容性问题,堵转不可排除,因为你前面已经发生过一次,还有就是要有规范的设置 ...

dji e310 好盈乐天20A

网友H:
只能说你的手工太差了!

网友:
我的naza也空中停机了

网友I:
NAZA还是靠谱的,V1起落四五百次无事故的路过。

网友J:
还是喜欢V1,比较成熟 靠谱一点。。
那些LITE刷V2的,迟早是个炸。
再怎么大疆也不会留这个后门给你的。不然他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能说你的手工太差了!

哪里差 你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NAZA还是靠谱的,V1起落四五百次无事故的路过。

我是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喜欢V1,比较成熟 靠谱一点。。
那些LITE刷V2的,迟早是个炸。
再怎么大疆也不会留这个后门给你的。 ...

没刷v2前就停过一次了

网友:
有道理,,,商业飞控还是按照说明来,,天知道V2和LITE硬件是否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