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2200 8c电池 和11.1 2200 25c电池 求解?

楼主(2015-08-08):
11.1 2200 8c电池重108克  和11.1 2200 25c电池重189克两个电池最终释放的功率是不是一样?

网友A:
楼主好好学习一下计量单位...你是要问放电量吧...放电量是多少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好学习一下计量单位...你是要问放电量吧...放电量是多少MAH

是啊放电总量啊?请赐教

网友B:
MAH相同啊!瞬间放电功率不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H相同啊!瞬间放电功率不同哦!

c数不同,瞬间放电功率不同这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最终放电总量是否一样?

网友:
如果是相同电流放电总量是一样的

楼主:
如果你只要24c放电量,3个8c拼列就是6600MAH324克。3个25c却重567克。看来25c重量都在极片上了。

网友C:
同样的两桶水,一个接4分管,一个接1寸管,刷牙洗脸两者都可以,要冲马桶4分的就干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两桶水,一个接4分管,一个接1寸管,刷牙洗脸两者都可以,要冲马桶4分的就干不动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两桶水一样多,一样重,两电池总电量一样,但不是一样重。

多出来的重量应该在电池极片上。

网友:
最大允许放电电流不同,多少C就允许多少倍的MAH,
按你给出的,8C 2200MAH,就大17.2A,25C则高达55A

网友D:
我想楼主是问两种电池做功是否一样。在飞机上是不一样的,主要是电池内阻不一样,8C在10A放电10分钟就很热了,但25C的不会怎么热,除非是假25C。

网友:
最终放电总量是一样的!

网友:
效率不同哦!

网友:
都用1c放应该是差不多的,都用8c放应该稍有区别,毕竟电池内阻不可忽略吗。至于重量,应该是用的材料不同吧?可能某种材料放电倍率高,内阻小,重量大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