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从来没有飞过固定翼可以飞这个吗?蓝翔的米格29涵道机

楼主(2015-08-08):
从来没有飞过固定翼,在模拟器里练了一个月
以前摔过,适量喷口不能动了

网友:
模拟器选涵道机把降落练到炉火纯青

网友:
我觉得涵道机比螺旋桨机难控制的,LZ要是大胆的,找个大点的空地试试倒也无妨啦

网友A:
模拟器最少对头熟练控制以后才能上,多飞飞模拟器里的涵道。动作更精准,而且涵道机比上单翼快很多,建议先飞上单翼再飞下单翼  最后飞涵道

网友:
当然可以飞,只要不炸就行了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不担心炸就可以。

网友:
小心炸鸡

网友B:
不可能控制的。
1,这款带矢量,你前期设置就搞不利索。
2,矢量的动作非常迅猛,常飞涵道的都不敢轻易接触,调整不好首飞必炸
3,涵道机速度都快,你电脑练习的再好,跟实践还是有差异,降落找不好速度,高度,必定炸鸡。
还是从桨机开始吧,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控制的。
1,这款带矢量,你前期设置就搞不利索。
2,矢量的动作非常迅猛,常飞涵道的都不敢轻易接 ...

网友C:
新手实践,模拟飞起简单得多,实际飞真飞机感觉差别很大。如果从未飞过固定翼,直接飞你那飞机,只有一个结果: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实践,模拟飞起简单得多,实际飞真飞机感觉差别很大。如果从未飞过固定翼,直接飞你那飞机,只有一个结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控制的。
1,这款带矢量,你前期设置就搞不利索。
2,矢量的动作非常迅猛,常飞涵道的都不敢轻易接 ...

谢谢耐心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最少对头熟练控制以后才能上,多飞飞模拟器里的涵道。动作更精准,而且涵道机比上单翼快很多,建议先 ...

多飞涡喷机类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飞涡喷机类似吗

可以,但是涡喷机比实际中的涵道起飞速度要慢先从上单翼开始练,然后飞特技机,再转涡喷,开始较大的,然后较小的,能正常走航线,起降,你离能实际飞固定翼,成功了一半了。现实中要比模拟器难的多,要考虑风向等因素,还是先飞上单翼,实际操控都熟练以后,下单翼,最后才能上涵道,不要急,技术是要苦练的,切忌眼高手低,认为简单就直接弄,一定要多练,才能保证自己和别人的安全,经济损失降到最小。最后祝你爽飞。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飞起来,然后就看你反应速度和技术了

网友:
先把降落练习熟练,空中动作是否标准可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