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10电机识别失败?

楼主(2015-08-09):
用e310动力嘛,然后有时候接电后有一个
电机
会滴滴响,查了下说明书就是说电机识别失败…然后插电重新上电几次就好了~偶尔会这样,请问怎么回事咧?

网友A:
e800有时也这样~

网友B:
换个电机试试,看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C:
不懂帮顶,不过楼主可以去DJI官网问问,那边有专业的技术人员。

网友D:
如果温度比较高,电机内阻会变大,还有香蕉头插口如果有氧化也会导致内阻变大。这些都会导致识别的时候内阻测量不过。

网友E:
也有可能电调的线接头松了,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接头处动两下就会滴滴滴滴滴滴叫,再动两下又不叫了,退回,重新发可个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