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捷力one 装机要点

楼主(2015-08-09):
写在前面的话:

     我不是专业测评人员,和大家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大家可能看到过我曾经发过的帖子,写过大胖、小胖、fx79、天行者x8等等,对我玩过的飞机尽可能做出中肯的改进建议。我并没有针对任何厂家,有些人产生了误解,找出我以前发的所有帖子,认为我有恶意倾向,我解释如下:
  1、我这个帖子标题是  “天捷力one 装机要点”,不是One的优点分析,针对的是拿到第二版飞机的玩家,给出合理的改进措施发挥one的性能。帖子中所叙述的每个问题one的确存在,并非“拿着显微镜找毛病”我对于每个问题都尽可能找出了原因及改进措施,分享给大家,如果依旧认为我恶意黑天捷力公司,我就没办法了;

2、到目前为止,任何给天捷力公司提出的建议得到的回复一般都是下面几种:
a. 这个问题不大,没什么影响的;
b.
这个问题 我们在下一版本飞机已经进行了改进
c. 感谢您的意见
我只想说改进是好事,可我们不是小白鼠,没有义务为试验品买单贵公司的下一版本已经改进, 但这事对购入之前版本的玩家来说没半毛钱关系.
贵公司交流的时候,令我不满的事情的确有,二版one2000多元,我到手后发现问题大,无法使用,我退货了,三版做活动时,我买的第一架第二架one问题依旧很大,我先后退了两次,最后贵公司要求我个人承担返厂费用,原因是贵方给我发了3次快递。该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回复,这一点让我不满。

3、one是一台好机子,极其便携、空间合理,试飞后发现比胖子还好飞。但前几版本存在不足,仅针对前几版本而言,对不住其价格定位

1  对插问题。
天捷力第二次出的one对插是操蛋的,那时候还是售价2000多,我定了一台,当时设计仅通过碳片对插,接头处有个螺丝卡紧,结果我定的那台碳片穿都穿不过去,另外一个机翼能穿过去,卡不住,失望之余退货了。
第三次出的one我又定了一台,听说改进了对插,到手后发现卡头卡不住,机翼松松垮垮的,一拽就出来了,问题就出在碳片安装的位置。

具体分析见下图

碳片安装时未顶到头,结果机翼安装后卡头位置超过中间的铝合金构件,无法卡住机翼。
原来退货后指望天捷力能处理这个问题,结果发现新飞机的做工还不如之前的,然后再退货,这次学聪明了,要求机翼碳片不要安装,我自己来安,才解决卡头位置超限的问题。试了几次又发现问题了,卡头的倒三角是倒角的... 为毛要倒角!!!!机翼依旧容易松脱,我快崩溃了,js说用胶带粘一粘,不影响。我就不说什么了,one的定位和价格摆在那里,不要落到这种结果。
改进方法
仔细研究了下,想了个办法,在碳片卡头中间的缝处注入704硅橡胶,然后用塑料胶带封住相应位置,静置一晚上后取下胶带,查看704是否已经凝固。704具有一定弹性,不影响该卡子的使用,而且可以确保碳片贯穿机身后,撑开卡头固定住飞机,不影响对插的顺滑性。

另外前几次对插不容易,需要修理下多余的704,对插时碳杆过紧需要自己打磨下,上涂上润滑油会好些,经过改造后,机翼可紧密的卡紧在机身上,对插顺滑方便,经过4次起降未发现松脱现象。

2 机翼变形、对齐问题
我见过的三台one中有两台都存在一个问题,机翼与机身根部连接位置不齐平。经检查发现原因有两点:

a\  机翼安装碳片后发生了形变

如上图所示,未安装机翼碳片时,机翼翼型是原设计翼型。安装碳片后,挤压机翼材料,造成机翼前后缘上翘,由于后缘厚度相对薄,因此后缘上翘更严重些,无法与机身对齐。

b  机身左右两部分尺寸存在差异,造成左右机翼一高一低,具体见下图。

还有一种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那就是机身内部的碳纤维支架安装存在问题,造成左右不一般高。由于飞机到手已经粘死,因此这个问题玩家个人是难以解决的,我换了两次货之后比较幸运,到手了一台偏差稍微小一点的(左右飞机机翼高度差距3~5mm左右)。

3 机头设备安装改进

one的云台是比较有个性的,如何充分利用云台内部空间需要仔细斟酌,我使用的是ct210图传,经过方案对比,采用了以下设备布局:

原来的图传位置安装了runcam,mobius也适用这种安装方式,runcam的摄像头经延长线延长至机头,与图传摄像头上下并列布置。
图传安装至机头内部,塑料机头侧面钻孔安装天线,同时塑料件上合理位置处钻孔方便图传散热。

4  机身设备
电池
电池仓的下部有个格档, 挖去一部分,否则电池安装不便。 但这样会改变了机体受冲击时的应力分布,也是无奈之举。aat的driver安装在上面的空间内,感觉上面的空间有些浪费,但的确没什么设备适合放到那里。

飞控
飞控和433安装在上部仓内,空间略有些局促,但影响不大。电流计在433下方的空间内。下面有个碳纤维支架,正好适合放置41ap的电流计。

电调
电调放置在机身下部,为减少风阻,利用塑料瓶子做了个盖子,不会影响散热的前提下减少附加阻力。电调下方用两根碳棒做了个小架子,方便电调的固定。

螺旋桨
折叠桨叶启动时,容易打到机翼,我尝试了各种姿势、改变了启动油门的速度,依旧发现会打机翼。因此在折叠桨桨叶下方安了两个小螺丝,刚好顶住桨叶不会向机头方向继续摆动,仔细看下图,在桨叶自锁螺母下方的位置处。

电机安装座
按照设计,电机安装到齿轮箱上设计好的电机座上,我用的是郎宇的2814,发现孔的布局不甚合适,由于电机的三线长度有限,按照设计的孔去安装的话,电机插头将留在碳杆内部,对安装造成麻烦,因此重新进行了钻孔,能让插头都伸出碳杆1cm左右。另外齿轮箱可能是按照天捷力的电机设计的,郎宇的电机轴是否短了一些,这一点等我买个电机后再试试。

暂时先写这么多,最近时间比较紧,想到了再补充。

今天下午进行了试飞,手抛很轻松,不用使多大劲,飞机自己就窜出去了,我的one全重2.6kg左右,郎宇2814 kv1000。(3到4级风的样子,顺风速度60~80km/h,电流10a附近,逆风20km/h,巡航电流15a左右),顶风时 飞机速度低于15km/h容易发生螺旋失速螺旋,不过改出非常容易。看到论坛里面巡航电流2~3a的视频,对比了gps速度和空速,判断试飞时风力大概1~2级,这么说来我的电流高了,该问题原因正在寻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正常飞行10分钟左右下来,电机烫手到不行,可电流始终控制在15a以下的,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下午查看了电机安装位置,发现电机尾部电机安装位置处,电机外壳与飞机材料之间会发生摩擦,虽然我已经切掉了一部分,但由于碳杆安装有一定虚位(螺丝固定后依旧可以转动一微小角度), 这可能是造成电流偏高\电机发烫的原因,晚上改进后再看具体情况

最后送两张下午拍的图片,地点徐州大龙湖

网友:
我的one存在同样的问题 对插卡不住    插上机翼一边与机身高低不平

网友A:
毕竟是泡沫飞机嘛 真正的玩家 我想应该每个飞机买回来都得自己加强改装一下的 吧 我现在也是你这样的载机新材料的oen 其实稍微加强一下完全没有问题 至于你的41ap我也是用 飞胖子那会 巡航电流只是3-4a  不过oen的载机我用的minipix 飞控 控制电流好像也没有你那么大呀 你这么会那么大的电流呢 我的巡航电流只是3a左右重量全套上去 2.1公斤一块5000mah和一块设备2200mah电池  你装了什么东西 你可能还得好好调教一下飞控 祝你爽飞   最后我说明一下我又个习惯不管新旧飞机我都喜欢加强一下  我新买的现款机翼是这样的锁紧方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是泡沫飞机嘛 真正的玩家 我想应该每个飞机买回来都得自己加强改装一下的 吧 我现在也是你这样的载机新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是泡沫飞机嘛 真正的玩家 我想应该每个飞机买回来都得自己加强改装一下的 吧

你有这本事 就不要玩飞机了 还在这说好像买个几十万真飞机一样这啊那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这本事 就不要玩飞机了 还在这说好像买个几十万真飞机一样这

网友C:
我们第一批拿到新材料的都有点纠结,但是厂家还是做的很到位的,不但给第一批用户全部重新补了一架新的(这点很不容易),而且确实听进我们建议改进

了很多地方。那天群里老丁飞完,我们就知道这次问题应该不大了。虽然我还是有点怕打手。但是任何新产品、新工艺上市都是这样,有新的玩意对我们模友也

是福利,我最希望的还是飞机要便宜下来,让我们都能愉快的飞,不伤心的炸     还有我说话没注意,本来不是表达这个意思,勿近你理解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第一批拿到新材料的都有点纠结,但是厂家还是做的很到位的,不但给第一批用户全部重新补了一架新的( ...

"所以大家也给厂家一点时间,不要老想着打击厂家"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竟是泡沫飞机嘛 真正的玩家 我想应该每个飞机买回来都得自己加强改装一下的 吧 我现在也是你这样的载机新 ...

你用上了最新改进版本的one,可是以前用老版本的one的用户怎么办?只有自谋出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家也给厂家一点时间,不要老想着打击厂家"   呵呵.......

我在群里骂得比你凶多了,因为我的压根装不上。你误解我的意思啦,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群里骂得比你凶多了,因为我的压根装不上。你误解我的意思啦,哎

.......我当时也遇到过这情况,郁闷死了,你现在装的怎么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当时也遇到过这情况,郁闷死了,你现在装的怎么样了

我需要他们重新给我寄里面的方管和机翼对插那边的碳片,粘完胶水,没装好就没用了。然后我倒希望他们给我寄的是散件啊,有些工人没怎么装好,自己也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需要他们重新给我寄里面的方管和机翼对插那边的碳片,粘完胶水,没装好就没用了。然后我倒希望他们给我 ...

嗯 最好整机都是散件,自己安装的时候会更细心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上了最新改进版本的one,可是以前用老版本的one的用户怎么办?只有自谋出路。

我买的最终版的one,对你这句凄凄惨惨戚戚的话,表示深(心)切(里)同(暗)情(爽)。

网友:
那个黑色的是云台吗?

网友:
有时候各退一步就好~

网友D:
我觉得玩家提的还是挺中肯的。希望厂家面对这些问题。说实话,创新是有的,问题也有。但是要肯定魔友的积极作用,天捷力的出品哪次不是魔友努力改进的

网友D:
!这机叫one,也叫王,要有王的实力,更要有王的气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竟是泡沫飞机嘛 真正的玩家 我想应该每个飞机买回来都得自己加强改装一下的 吧 我现在也是你这样的载机新 ...

你好,你的one重心在哪个位置?我看你的one是epo版本的把,双碳片版本和epo版本精度控制上感觉不太一样,我这几天螺旋了很多次。问题一直没有找到。

还有个问题就是 电流我怎么也控制不了这么低,无风环境一旦低于7~8A飞机就螺旋,电机应该没问题,从小胖上拆下来的

网友E(2015-10-06):
楼主用的啥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啥遥控器

老天8

网友:
价格是主要的,好在出了EPO版本,问题会 出,毕竟新玩意,但是要尽早改进,谁也不想买个东西是有问题的。互相理解吧

网友:
认真学习,论坛里牛人超多。

网友F(2015-11-22):
我想问一下,我的ONE,用5000毫安电池只能飞20分钟,正常么?2814的电机,巡航电流8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我的ONE,用5000毫安电池只能飞20分钟,正常么?2814的电机,巡航电流8安左右

我只能说我个人认为正常。正常情况下,效率没这么高,能上一个小时那是走极端了。 除了天捷力的飞手飞了1个多小时,我貌似没看到其他人飞的这么长过。

假设5000mah电池放电90%,飞行90分钟,则平均电流应该是3a左右,这个数据有点可怕。

你试试4s 2814 在3a的时候的推力能有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能说我个人认为正常。正常情况下,效率没这么高,能上一个小时那是走极端了。 除了天捷力的飞手飞了1 ...

我后来增加了设备电,飞行时间从20分钟提高到了45分钟,微风天气,巡航电流4A到6A之间,飞行时速40KM/H,总航程36.5KM,耗电不注意看,据朋友看到的是3000毫安,这个成绩我也算满意了,无风的天气速度最好保持在40,不然飞机开始不稳定,大风可以飞到30的速度也没事

网友(2016-03-12):
这么多毛病也敢卖还卖的这么贵

网友:
学习了,尽管没有天捷力,但可以作技术储备。

网友:
恩,会装了

网友G:
你好,我想fx79,看了你的帖子。不知道有心得建议帮帮我。因为飞过fx61,但是毕竟是小载重,飞得不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想fx79,看了你的帖子。不知道有心得建议帮帮我。因为飞过fx61,但是毕竟是小载重,飞得不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