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最小的穿越机装出来了,但是图传存在干扰求解决

楼主(2015-08-09):
新手入魔四轴,装了架120mm轴距小机,准备玩室内穿越。先说下情况,图传5.8g的,卖家说200mw,如图那个屏蔽壳就是。飞机电机不启动时一切正常,但空心杯电机一转屏幕立马雪花失去信号。
机机用的1s锂电,8520空心杯,图传发射和主板共用飞机电池。控是devo7e加7105高频头,G大固件。
起初怀疑有刷的空心杯马达通电后换向器产生的火花电弧干扰图传发射器信号,但以原来玩遥控车的经验,有刷马达不加104电容只会干扰AM频段控,2.4g就没问题了,难道说5.8g的图传反而会被干扰而且这么严重?求各位有经验的模友帮分析下,最好能找出个解决办法。谢了各位!

网友A:
求图传淘宝关键词!是不是图传供电5V?一启动电压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图传淘宝关键词!是不是图传供电5V?一启动电压不够了?

有道理

网友B:
其实是楼主你自己整差了,图传是5.8G的,遥控是2.4G的,图中可以看出楼主是直接共用电源,没有用滤波电容或者电路,那么就会直接导致干扰的,可以这样来比如:5.8G是市电220V,2.4G比如是12V的蓄电池,而滤波电路就是相当于变压器,如果没有这个,你直接一个蓄电池搭上市电能没事吗?所以要么简单点买一个5V升压板作为图传供电使用,因为升压板本身就是有滤波功能的,所以通过变压后的供电,就可以避免直接供电的干扰

网友C:
有可能是电压不匹配所致,1S电满电时试机有4.2V,图传能在欠电下工作,电机启动后电压下降,难以维持出现雪花。(1)单独供电;(2)升压稳压

网友D:
加个1.5-5V到5V升压模块做电源隔离就好了。我也是这情况。顺便问哈,不加FPV续航时间,加了FPV续航时间。

网友E:
5V带图传还是吃力

网友F:
飞控用的是mw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用的是mwc的?

这么小的机机哪有飞控……

网友:
应该是电压的问题,你可以把图传先单独供电,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不会就是与动力供电后电压不足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机机哪有飞控……

没有飞控,你怎么飞得起来。5V供电摄像头和图传才稳定,我试过了。加升压吧。

网友:
120可以装无刷亲

网友:
可能是电压原因,我的是有一块板的。另外摄像头可以用微型的才1g重量,你这个看着有点重啊。这样的200mw也就室内转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机机哪有飞控……

飞控已经集成到电路板里了

网友G:
这是什么机机?自己做的吗?有卖嘛?

网友H:
电压问题。

一转起来,电池电压就降了,图传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压问题。

一转起来,电池电压就降了,图传供电不足。

是的,今天用另一块电池独立供电测试就没事,但是更不幸的事发生了,中午吃完饭后设备莫名其妙全坏了,哈博森主板插上电没任何反应,灯也不亮,微型发射机不工作也不发热了,摄像头无法测试,看不到任何烧了的痕迹,坏的很蹊跷。哪位大神能帮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什么机机?自己做的吗?有卖嘛?

机壳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压问题。

一转起来,电池电压就降了,图传供电不足。

是的,用另一块电池独立供电测试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楼主你自己整差了,图传是5.8G的,遥控是2.4G的,图中可以看出楼主是直接共用电源,没有用滤波电容或 ...

是吗?还有这一说吗?图传是3.3-5伏供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压不匹配所致,1S电满电时试机有4.2V,图传能在欠电下工作,电机启动后电压下降,难以维持出现雪 ...

用稳压二极管或者电容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1.5-5V到5V升压模块做电源隔离就好了。我也是这情况。顺便问哈,不加FPV续航时间,加了FPV续航时间。

还没续航已经跪了,坏的很蹊跷,正求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图传淘宝关键词!是不是图传供电5V?一启动电压不够了?

的确是,你说得对的

网友G:
其他事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他事自己做的?

壳买的,主板哈博森10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还有这一说吗?图传是3.3-5伏供电的啊

不是电压问题,你的干扰就是因为你是直接把图传的供电与四轴的动力电直接接在一起,这样的话,两种不同的频率模块彼此间就刚好通过电源直接相互干扰了(放近也会干扰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今天用另一块电池独立供电测试就没事,但是更不幸的事发生了,中午吃完饭后设备莫名其妙全坏了,哈 ...

看看是不是电源线断了,所有设备都不工作,可能就是电池输出断了。有的时候检查一下伤口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是不是电源线断了,所有设备都不工作,可能就是电池输出断了。有的时候检查一下伤口是很有必要的。

试了啊,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这么小的可以用mwc的飞控码。。此外,你用的飞控程序是?

楼主:
毛啊 已经跪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