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mz大神请进。

楼主(2015-08-09):
18mz要实现14sg的这个功能在哪里调?

网友:
条件延时吗

网友A:
条件菜单,点D开头的英文进去就是了

网友:
土豪控 华科尔飘过

网友:
天7的吊丝路过。。。。

网友:
乐迪枪控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菜单,点D开头的英文进去就是了

已经ok3q!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条件延时的好处在哪?通常一个起降只动一下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条件延时的好处在哪?通常一个起降只动一下条件

切3d 转数会慢慢上去,当然有的电调也有这功能,螺距也是慢慢变。飞机比较稳定。不会忽上忽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3d 转数会慢慢上去,当然有的电调也有这功能,螺距也是慢慢变。飞机比较稳定。不会忽上忽下的!

我一直都是设到0喜欢反应快,但经你这么一说觉得很在理,尤其是大机这种设定更是受益。学习了

网友:
土豪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