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装一架,空间极限了,试飞成功

楼主(2015-08-09):
乐天20a,corba2204,naze32,前5040,后6040

为了电池内置也是拼了,kim v2底板下的位置全部填满,多一毫米都没有了

没加任何垫高,电调层的高度也是全部利用上了,不过飞控仍然是用了3层3m双面胶贴的,胶层2mm左右

飞控之前焊了针,掰弯后插不牢,把杜邦壳拆了,线头套热缩管,这样插起ok的

多余的针全剪掉了,多余的线也一根没接

网友A:
还是建议用热缩膜把电调缩一下

楼主:
后续,整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用热缩膜把电调缩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样插针不短路啊?前后浆不同可以的吗?不会起飞偏吗

网友:
不错  可以在简洁漂亮一点

网友C:
碳纤维导电的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问你一个问题  接收机 你用的什么 接收机啊   接法 是PPM 的吗  你用什么遥控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纤维导电的

关键位置垫了双面胶,我一会再检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插针不短路啊?前后浆不同可以的吗?不会起飞偏吗

有做绝缘,我一会再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插针不短路啊?前后浆不同可以的吗?不会起飞偏吗

前后桨不同ok的

网友D:
飞控插针那样可以?感觉会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插针那样可以?感觉会碰到

有热缩管,碰碰也ok,比之前直焊要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14sg,日冠的接收机

哥们  日冠的什么型号啊  我看有好几种啊

网友F:
真没看明白哪个地方插接收机的

网友G:
前后桨不同?效果怎样,为什么要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后桨不同?效果怎样,为什么要不同?

为了测试一下,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H:
                    可喜可贺改造成功!试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喜可贺改造成功!试飞成功!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没看明白哪个地方插接收机的

这里

网友:
都烧成骨灰级的玩家,顶

网友I:
吧日冠换成frysky 不多说。。。。。了。。。。。。。。。。。日冠失控妥妥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做绝缘,我一会再检查一遍

為何前後槳要尺寸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吧日冠换成frysky 不多说。。。。。了。。。。。。。。。。。日冠失控妥妥的

好的,我换一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為何前後槳要尺寸不同?

只是测试电机电调兼容性用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了测试一下,没什么特别的

要不~四個槳都裝不同試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不~四個槳都裝不同試試如何?

好,晚上试试

网友J:
我試過槳如軟硬差太多~可能一起飛就翻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試過槳如軟硬差太多~可能一起飛就翻車

软硬这个直观觉得就会有影响

网友K:
电调地线不用连吗,不用共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调地线不用连吗,不用共地吗

只能说不连可以用,稳定性还需要验证

网友L:
5040 和 6040混用不会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5040 和 6040混用不会有问题么?

电机电调兼容得好就没问题,兼容不好就“疯”

网友M:
插针做绝缘啊
还有前后浆不一致手感会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插针做绝缘啊
还有前后浆不一致手感会怪怪的

又检查一遍,有风险的位置做了绝缘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检查一遍,有风险的位置做了绝缘了,谢谢!

祝爽飞~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又检查一遍,有风险的位置做了绝缘了,谢谢!

KIM真的不错
今天比赛大炸几十次才断了一对鸡臂折叠架(鸡臂折叠机构断了还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M:
KIM真的不错
今天比赛大炸几十次才断了一对鸡臂折叠架(鸡臂折叠机构断了还能飞)

nb,我这里禁飞,痒

网友N:
这个机架400块?镶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调地线不用连吗,不用共地吗

用一根地线就可以啦,因为整架飞机只有一个电源不是吗,所有的地都是联通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这样插针不短路啊?前后浆不同可以的吗?不会起飞偏吗

事实证明左右的桨不同也是可以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事实证明左右的桨不同也是可以飞的。

不偏吗

网友:
起飞往反方向打一点舵,一秒后飞控适应了就能飞了,一样稳!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机架400块?镶金的吗

做的复杂啊,各种镂空导致成本很高
不过这货比普通的QAV起码结实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nb,我这里禁飞,痒

马上就不管了~
再忍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