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过一次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2015-08-09):
?x=
这是
电机
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机轴承 卡簧 转子的问题

网友B:
缺相了吧。

网友C:
我也感觉是缺相了

网友D:
我也感觉是缺相了+1

网友E:
明显缺相

网友F:
可能是电机下面的螺丝顶到了电机的定子线圈了

网友G:
缺项 电调问题或电线问题

网友H:
缺相,检查下是不是香蕉头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