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30A是否有2个版本?

楼主(2015-08-09):
这是才买到的,信号线是2根,但官网信号线是3根,不知有何区别,我买的是否为假货?

网友A:
乐天不是两个信号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天不是两个信号线吗

这个是铂金30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铂金30A

你再去x宝搜搜,看看铂金30a图片  问问卖家,不过呢  我印象中,铂金40a是有3根线的  30a铂金应该也是3根线吧  你搜搜看

网友B:
信号线两根是不是意味着这电脑没有BE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两根是不是意味着这电脑没有BEC输出

好盈铂金30A不带BEC输出。

网友:
早期的铂金30a是三条线的
后来就是两根线
本来不带bec  红线摆着也没用

网友:
包装已经写明是 OPTO,就是没有BEC的意思,一般多轴或者大型飞机都会选择OPTO
三根线的应该是内置BEC

网友:
lz这种我买过,是这样的,没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不带bec两条线就够了,第三条线没用

网友:
多轴专用的,不带BEC输出的,我买的也是这样的,应该没有假货吧!

网友:
应该不是

网友:
里面有码 好盈官方

网友:
电调上的红线一般为电源线,作为BE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