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挚恳请大家帮忙指点

楼主(2015-08-09):
诚挚恳请大家指点:
准备入手FPV设备,下面的配置可以吗?
有什么不行的或者还需要什么,请指点!
(目标穿云,距离3-5公里)
谢谢啦!!!

载机:冲浪者X8(1400)
电机:朗宇2216 KV1400 桨9060(加高电机座)
电调:中特威30A
舵机:银燕金属舵机
电池:2块3S2200mah并
飞控:APM2.6+6MGPS带罗盘+电流计+miniosd+数传/OSD Y线+杜邦线

遥控:天地飞6A加6段开关(模式切换)
增程:2.4G 2W功放+5V UBEC+3S电池供电
数传:3dr radio 433mhz 500mw  (或  APC 802 500mw ?)

图传:柏通1.2G 1.5W图传+3S电池供电
摄像头:700线摄像头或SJ7000+摄像头支架+3S1300mah电池供电
监控:7寸雪花屏+笔记本电脑(地面站)

网友A:
数传可以用915M,433频段留出来给RC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可以用915M,433频段留出来给RC用吧。

不好意思,RC是指433增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RC是指433增程吗?

是的。RC,Remote Contr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RC,Remote Control。

谢谢指点!915MHZ不知道会不会和1.2G的图传干扰?应该不会,好像干扰发生在整倍数之间,1.2和2.4好像容易干扰

网友:
遥控器太弱

网友:
控至少天8

楼主:
谢谢!有个FUTABA14sg舍不得用,首先加功放要拆控焊接,舍不得拆,其次接收太贵,万一飞丢了也舍不得!再说如果不用云台,天地飞6a加个6模式切换器也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个FUTABA14sg舍不得用,首先加功放要拆控焊接,舍不得拆,其次接收太贵,万一飞丢了也舍不得!再 ...

用futaba吧 用转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utaba吧 用转发模式

那得买433啊,400多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买433啊,400多银子

反正我不喜欢功放

网友C:
感觉配置够了   哪里你觉得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配置够了   哪里你觉得还不行?

谢谢!还有些纠结
1、12V图传是单独用3S直接供电好呢?还是用2S加升压模块呢?
2、图传用1.5W加1.4G滤波好呢?还是800mW加平板天线呢?
3、2216KV1400用9060桨3S电好呢?还是4S上8寸桨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