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50有点不一样!

楼主(2015-08-09):
自寻亮点!

网友:
除了桨还有哪里么?

网友:
没啥大亮点

网友:
这是要正反飞的节奏啊,,飞控能支持吗?  电调能支持正反转吗?

网友A:
跟我这个新手扫盲吧,什么是3D桨?

网友:
还用T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这个新手扫盲吧,什么是3D桨?

就是正转反转都可以的浆

楼主:
这个级别用T插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