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继续求助,第二架还是飞不起来,为什么想飞就那么难呢。。。

楼主(2015-08-09):
大家先别管我,我拉力线方向理解反了。。。。我先折腾去

继上次做了个P47下单翼,飞机老是翻滚然后夭折之后,听取了很多前辈高人的意见,所以这次决定做一加双翼前拉的飞机。

飞机是模仿这架,就是前辈推荐的很好飞的小飞机做的。

动力是614空心杯+64mm桨直驱,翼展200,整机重量7克。

以上图片是坠机多次散架后修复中。

飞机手抛,轨迹很好,可以滑行十几米,但是一加油门,立刻头向下栽倒。我试过电机拉力线和机身平行,也试过往上翘,但是都没效果。
所以只好再来向大家求教一番。。顺便感慨下,想飞起来,真心不容易。。。

楼主:
我先去折腾

网友A:
请把重心位置,机翼安装角等主要有关数据介绍一下。 另外,好像它又是没有上反角的。 不知道你是否做过室外固定翼机, 初级微型室内机要比初级一般室外机难设计,难做,难飞。 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信心,和耐心。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B:
手抛试飞,是要把电装都装齐备,包括电池啊。
这样滑行正常后,再有问题,就是拉力线之类的了。
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重心位置,机翼安装角等主要有关数据介绍一下。 另外,好像它又是没有上反角的。 不知道你是否做过室 ...

确实没有上反角,因为我看老顽童那个上单翼也没做上反角。不过他的飞机是平直翼,我这个有翼型。做过FT实验室的好多架,都可以飞,就是我飞的水平比较渣。他们的机翼有几个翼型也只是拿平的KT板折一下,也就是上面是弧形,下面直接就是空的。

我一直疑惑的是,机翼产生升力的原理是上下两面空气流过速度差,如果只是这样折一下,是不是适用于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抛试飞,是要把电装都装齐备,包括电池啊。
这样滑行正常后,再有问题,就是拉力线之类的了。
祝早日爽 ...

电池啥都装上,手抛挺好的,就是加油就不行了。。

网友C:
桨装的太高了,低头力矩很大。
建议电机和桨装机翼后面变成腰推,装在两机翼中间

网友:
我也觉得是桨的位置问题,这么小的飞机对这个低头力矩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装的太高了,低头力矩很大。
建议电机和桨装机翼后面变成腰推,装在两机翼中间

好的。回头我改下试试

网友:
办法很简单。

网友D:
你的电机装在哪里,全装好给个侧面照,如果向你说的情况,是拉力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上反角,因为我看老顽童那个上单翼也没做上反角。不过他的飞机是平直翼,我这个有翼型。做过FT实 ...

请把机翼的安装角(就是主翼相对水平尾翼的正角度差 一般可做3到4度 现在大家叫它迎角)介绍一下  高翼低重心机确实也可正常飞 但是要在小于3x4米的客厅内飞好它
还是需要有适当的上反角  这是我的体会  供参考    风儿这个很成功的例子请仔细观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931&extra=page%3D1 想起去年初由xcc发了一个我以前做的小室内机视频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有信心有耐心一定会成功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03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机翼的安装角(就是主翼相对水平尾翼的正角度差 一般可做3到4度 现在大家叫它迎角)介绍一下  高翼低 ...

多谢! 目前等材料中,下周再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机装在哪里,全装好给个侧面照,如果向你说的情况,是拉力线的问题。

多谢前辈! 目前等材料中,下周再做一个。然后来汇报成果

网友:
以现在的电机普遍推力的马力数
还有飞不起来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