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猛禽360

楼主(2015-08-09):
周末有时间测试猛禽360,配置如下,pixhawk m8n
E310 乐天30a,
Aomway 200mw
D10 rx1002
电池自组5000mah 3s 重量375g
首先就是电机热,不挂云台还算是可以,m8n钉钉子也很稳,抗风能力确实不好,昨天4级风左右起飞没掌握好,直接翻跟头倒地,不过今天无风也有一次起飞偏,倒地。挂云台10分钟左右电机应该是烫了,这没问题?
还有就是空机定点很稳,为啥挂云台后漂移很厉害,同一地点,gps15星。
第三个就是电池下降后电压回升厉害,下降时显示10v,落地11.8v左右,是放电c数虚标?还是怎么回事,充电测试3.0到4.2充满5000多ma,容量应给没问题
求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请问,有做Autotune自动调参么?

网友B:
电池下降后电压回升厉害,下降时显示10v,落地11.8v左右,是放电c数虚标?明显的虚标,C数低的大电流放电降压很快,实际使用的容量不大

网友C:
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多少

买的称一个礼拜还没到,具体不知道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下降后电压回升厉害,下降时显示10v,落地11.8v左右,是放电c数虚标?明显的虚标,C数低的大电流放电降 ...

好吧,看样子电池还是不行,自组电池这条路难道走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做Autotune自动调参么?

没有,默认参数

网友D:
今天风比较大,我也试飞了猛禽360,确实抗风能力不太好,没敢多飞就落地了。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没挂云台时,GPS定点钉钉子,但今天挂了云台,模式拨到GPS定点,持续往右漂移,有些奇怪,不过也许是风的原因?
我的配置:APM 2.5, Neo 7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风比较大,我也试飞了猛禽360,确实抗风能力不太好,没敢多飞就落地了。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没挂云 ...

我这今天基本属于无风状态,卫星14到15颗,第一次还全是稳,第二次直接飘走,而且还不断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