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把电池充爆了!有厂家的人吗 发个返修地址!!充电必须有人看守!

楼主(2015-08-09):
用了两年的充电器 平时少用 最近出现按键连按问题 没想到更狠的出现了 刚开始充报废我一块电池  没发现什么问题 又继续冲了 结果冲爆了!!爽
现在插上电 没差电池的时候 就自己跳 看来要返厂了

网友A:
你牛!!是什么爆了?电池还是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牛!!是什么爆了?电池还是充电器?

电池啊!那大火苗 而且还是在室内!损失惨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啊!那大火苗 而且还是在室内!损失惨重!!

哇塞!!震耳欲聋~~~

网友:
看了之后不敢在屋里充了,还是拿外面充吧

网友:
这货还敢用,坛子里充爆的基本是它

网友:
我勒个去,怎么有点手雷的赶脚啊

网友:
A6充电器截止电压4.2V,怎么是6.5V呢!电池能不爆吗??

网友B:
这货在那里返厂?,我的也有问题了

网友:
充电器肯定坏了,,,A6 A9最高到4.2,,,,

网友:
A6出现问题,最好不要继续使用,有一点小问题最好都要返厂,别因小失大

网友:
卖到假货了!

网友:
一个字:扔!

网友:
还是乐迪的CB86好

网友:
充电一定要人看着啊

网友:
不截止充电了是吗,我的a9最高充电电压只能设置到4.2V

网友C:
检查 平衡充的端口。有一次 我平衡充端口接触不好。显示电压会偏低。 。

网友:
这a6是坏了吧  电压6.5v??  而且两边的那两个按钮是一红一绿 不是全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震耳欲聋~~~

火光四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 平衡充的端口。有一次 我平衡充端口接触不好。显示电压会偏低。 。

什么也没插 就这样了 是充电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在那里返厂?,我的也有问题了

不知道啊 我买了两年了 看看有没有厂家发地址

网友D:
这货应该就是山寨厂出的,也没有正规的厂家信息。原本我也打算购买这款A6,一直找不到厂家等信息,还是要慎重购买啊。不排除是一个或者多个小作坊做的,所以不敢放心买。真好奇,如果就算是小作坊,赚钱了也应该正规化啊(赚钱了可以成立公司,请技术改良嘛)。起码该有的要有吧?难道是用的抄袭的源码电路图这些山寨的,现在也找不到更新的去抄了?因为软件界面都是洋文,我是很怀疑就蛮大可能是国外搬过来的源码抄的版,所以没办法后续改正一些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应该就是山寨厂出的,也没有正规的厂家信息。原本我也打算购买这款A6,一直找不到厂家等信息,还是要慎 ...

这款和现在卖的那款una6 都是一个厂家 ,模型产品大部分都是小作坊 三无产品。

网友:
这玩意~~~哪里有什么厂家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快跑 要爆炸了

网友:
a6一直不敢买 就怕买到假的 这损失就很大了

网友E:
请问是什么牌子的电池,3S 还是6S ,多少毫安的电池,爆炸的威力大不大,是燃烧还是砰的一声,激烈爆炸,还有你设置的电压是多少V,怎么会充到6.5V,我们一般都设置4.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什么牌子的电池,3S 还是6S ,多少毫安的电池,爆炸的威力大不大,是燃烧还是砰的一声,激烈爆炸,还 ...

只要是锂电 都一样着火  充电器坏了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锂电 都一样着火  充电器坏了什么都有可能

爆炸的威力大不大,怎么充到6.5V 了,怎么回事

网友:
你充电的时候,充电器有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