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这三款那个好一点

楼主(2015-08-09):
在论坛大概看了下 说什么眼 什么翼的好    不过手里一大堆2200 3s的电池也不能浪费了 找了半天发现了这三款 前辈们 能不能给指点一下 那个稍微好一点    另外有一个问题 之前飞过几次KT F22 没啥感觉 后来又做了个su27 结果发现这货怎么这么难飞  向上飘不说  转向也不好  低速的时候特别容易翻 差点首飞就丢了 是不是头轻的原因?配重以后会不会好转

网友A:
这三款都不适合你的电池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2楼正解。新手不建议练这种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款都不适合你的电池

我看介绍上说的就是用1300-2200毫安 3s电池的啊  我是按着电池找飞机的 应该不错吧 高手仔细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新手不建议练这种机型

那是那种 便宜好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那种 便宜好飞的

板机你不要以为长得丑,其实最好练的就是板机,又不贵,自己都可以动手做。多少新手的老师都是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机你不要以为长得丑,其实最好练的就是板机,又不贵,自己都可以动手做。多少新手的老师都是板机

我不是嫌长得丑  因为老是作死飞 都炸的比较狠 修复起来太耽误时间了  所以想找个耐炸点的

网友:
tb有款仓身版的342,那个可以用3s 2200的电池飞 很好飞的,我这边有好几个朋友都在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嫌长得丑  因为老是作死飞 都炸的比较狠 修复起来太耽误时间了  所以想找个耐炸点的

板机一般炸的都是头,修复也不是很难,如果用魔术板的话可能会更好些。比起3D机要耐炸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机一般炸的都是头,修复也不是很难,如果用魔术板的话可能会更好些。比起3D机要耐炸很多。

魔术板是啥东东啊 能不能给俺推荐下啊 或者关键字

网友:
2200MAH的适合用在1M~1.2M的微风、小赛、J3等仓身机上,板机用它重了点。如果为了电池有用,建议上价廉物美的小赛。
如果非要3D机型,只有如10楼的朋友所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魔术板是啥东东啊 能不能给俺推荐下啊 或者关键字

上某宝打 魔术板 3字就有了的,做飞机的,比KT板耐炸....首先声明,我不是做广告的

网友:
su27 f22 这种kt战斗机低速不好飞,油门上50+ 才有感觉,飞固定翼取决于个人,有人喜欢向真 有人喜欢悠闲,我比较偏后者,手里主要飞天翼的epp小机型,这款机型的优点是 场地要求不高 灵活又安全 压力小 价格便宜 耐摔,缺点不抗风(3级以下风力好飞,稍微大点就飘了) 姿态没有向真机看着舒服

网友:
这么厚的EPP飞机国内天翼还是王道,你手头的2200的电池是用来飞30E机型的

网友:
要便宜买红鹰的EPP系列,软归软,非常抗炸

网友:
这三款机都好飞,也耐炸,但是都不适合你的2200mah的电池,这三款飞机用2S 500-800mah的电池很好飞,适合新手练习。

网友:
想飞板机就得换电池 不想换电池就得换飞机 某翼的板机epp540就很适合新手3D入门 整套拿下也就500大洋 你的电池只适合30e而且3s电池飞30e也就飞飞航线 想入3D还是做做功课吧多飞模拟器 买套epp板机是你理想的选择

网友:
你这3款都不适合你的电池。我试过水星的。
推荐2款我飞过的认为还行的吧。
1:折板342(KT板),价格低,好飞。
2:天翼15E(EPP+轻木),要自己调好重心,需要动手术。价格较高,好飞。

网友C:
推荐你做F22 ,网上那个图纸的尺寸我稍微做了点修改,很好飞!用2200 3S 搭配2212 1400&2216 1400KV,8寸小红桨&马刀桨都可以!

网友D:
做为新手我远了KT水星,但我觉得还是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你做F22 ,网上那个图纸的尺寸我稍微做了点修改,很好飞!用2200 3S 搭配2212 1400&2216 1400KV,8寸小红 ...

之前在网上买过空机 买了四五个吧 无奈爱作死飞 加上眼神不好 基本一套飞不过五电 不过坦白说 F22确实挺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为新手我远了KT水星,但我觉得还是好飞

你说的是那个什么博特家的KT? 之前玩的KT一炸就碎彻底没信心了 修的满头大汗 虽然便宜但是加上其他成本并不便宜、、、听说他家的kt可以跟epp媲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在网上买过空机 买了四五个吧 无奈爱作死飞 加上眼神不好 基本一套飞不过五电 不过坦白说 F22确实挺 ...

自己做,一台空机才5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一台空机才5块钱

是不贵 但是这东西太不耐炸 自己刻+修复起来  时间成本过高 本来飞的时间就不多  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 我基本就成地勤了

网友:
EPP用小电池吧。

楼主:
在博亚特家入了330 水星和342 准备换1300-1800的电池

网友E:
3S 2200电池的话 楼主可以飞飞塞斯纳 TL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 2200电池的话 楼主可以飞飞塞斯纳 TL2000

还在玩电直  对于塞斯纳 还有三角混控的板机 实在是提不起一点兴趣。。想玩点有挑战性的 所以开始是照着F3P去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在玩电直  对于塞斯纳 还有三角混控的板机 实在是提不起一点兴趣。。想玩点有挑战性的 所以开始是照着F ...

64涵道来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E:
64涵道来一只

高度近视加散光…稍微飞远点就可能提控回家了,经历过几次了

网友(2015-10-02):
月亮军团有一款 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