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高掉高度的可能原因?

楼主(2015-08-09):
受一个朋友的启发,把APM用USB接到电脑上,观察气压计的高度显示,其他的什么也不作,持续半个小时以上。你会发现高度显示会持续上升,从最初的负值,会升到十几米(当然中间也会有所反复)。
1. 我想问的是,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2. 气压计显示的是海拔高度(根据英文的字面意思)还是相对当地地面的高度?
3. 从算法上分析是否会立刻影响定高高度?

楼主:
奇怪,怎么不能上图,一直提示不能上传0字节的文件,明明有内容的。难道是权限不够?

网友A:
气压计本来就是测个大概 随着时间推移是会有变化的 天气 气温 都会影响到气压的高低
肯定不是海拔高度 气压计是通过 系统初始化的气压做对比 利用差值计算相对 起始点的高度差
应该气压计和GPS用于校正高度,而实时高度则是通过加速度计计算的

网友B:
不会帮顶 去问泡泡老师吧

网友:
气压计有一定累积误差,但是你的好像变化有点大

楼主:
我臆测是由于通电后,飞控电路板温度持续上升,导致气压计高度一直攀升。

网友C(2016-01-21):
我的也是同问!

网友D:
解锁後便归0 了, 管它呢 , 不归0 就问题了, 山寨货就这样 , 我二个apm 2.6 放多久也不飘

网友E:
对于这个系列的现象姑且当是正常的吧
高度是相对的,参照高度是起飞点的高度
算法跟这个没太多关系。气压计某种意义上算是一个传感器。传感器出现数值出现不规则变化,再牛b的算法也没辙

网友E:
掉高问题对于apm来说一直存在
1.元件本身只有那么好,也没有经过太多的处理。大疆气压计外层有保护壳,与外界接触的孔只比针尖大一点
2.飞控本身并没有做减震
3.核心芯片处理速度没那么快
4.动力响应速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