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奇葩故障

楼主(2015-08-09):
求助:我的MINIAPM飞控上电解锁前必须给飞控数据接口通一次电才能解锁,换新电池后又需要从新给数据接口通一次电才能解锁。搞得我现在出门还要带一根数据线和充电宝用在解锁前给飞控数据接口上电。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谁于兼顾哦这个问题的,罗盘,遥控、加速度计重新校准过几次,各种飞行模式里面都没有设置简单模式,GPS搜星正常。

网友:
闻所未闻。

楼主:
哎,愁,实在不行卖了换PIX了。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烦人

网友:
不要买mini的

楼主:
穿越机不买MINI买什么

网友A:
肯定是有线路连接错了,你在好好查一下,我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是GPS的线弄混了!

网友:
把GPS的壳子拆开,看看SDL  SAL  TX  RX  等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有线路连接错了,你在好好查一下,我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是GPS的线弄混了!

但是搜星又没有问题呀

网友A:
当时我的出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的出没有问题的?

额,晚上回家拆开看一下了,只有。希望问题是这样简单就好了,免得我返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晚上回家拆开看一下了,只有。希望问题是这样简单就好了,免得我返修

实验一下,给个回复哦

楼主:
拆开看了一下,GPS模块上排线没有标注针脚定义,不知道怎么是对的。

网友:
室内GPS一定是搜不到一颗星吗

网友B:
我是apm2.8也是这德性,楼主有解决办法,给我说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apm2.8也是这德性,楼主有解决办法,给我说声!

返厂维修了,飞控板电压不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维修了,飞控板电压不够的问题。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