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大六轴的电机选择选蒙了,求解救

楼主(2015-08-09):
最近在组装一部960的六轴,买的是pix飞控,和铂金40a电调,但是电机方面不知道选哪个,主要是想载微单用的,打算是用低kv值配1555桨,求大神帮帮忙呀

网友A:
看起飞重量,4114基本没什么问题了,载重再大点就5008 5010 5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飞重量,4114基本没什么问题了,载重再大点就5008 5010 5015

起飞重量应该在7公斤以内,不知道选什么牌子的电机啊

网友B:
预算够 上dji的系列电机 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算够 上dji的系列电机 电调。

楼主没那么多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