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打算入穿越鸡鸡,关于机架飞控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8-09):
求教1、机架250还是300好?  怕250装1806 或者2204不够暴力   300就能装2206  力量更大 是这样吧?
2、飞控一定要用cc3d么? 需要重刷固件?  有木有更好的? 大疆 零度飞控可以用么?
3、电机用18还是22的好?
先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250 cc3d比较简单方便,全手动飞还可以很暴力,电机用2204

网友:
我有出穿越机全套哦

网友B:
1、建议250、280两种,机架选常见的,不要搞奇葩机架,方便日后更换零件。
2、飞控CC3D、naze32是主流,大疆、零度不适合穿越,反应不够灵敏。
3、2204在250、280等机架上用的人多,1806比较柔和一些,不过省电。要暴力就上4S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建议250、280两种,机架选常见的,不要搞奇葩机架,方便日后更换零件。
2、飞控CC3D、naze32是主流,大 ...

收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 cc3d比较简单方便,全手动飞还可以很暴力,电机用2204

嗯 谢谢

网友C:
兄弟!280可以上2206电机!也可以用大疆和APM系列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280可以上2206电机!也可以用大疆和APM系列飞控!

就是  一个电机比飞控贵的话  不正常

网友:
250 280是主流,新手飞控用CC3D,大疆这些飞控不是穿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