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朗宇X2216 1250KV,发烫严重。 求解?

楼主(2015-08-09):
第一次,用朗宇,平衡性确实非常令人满意!。。。这个必须赞!!!
搭配的是ZTW螳螂45A电调、2200 40C 3S 花牌EVO(单片电压3.83)、测试的10×7E 仿APC 和 1060高效三叶桨,结果电机大油门运转15秒左右  电机烫得要死过热程度十分严重。。。(“飞行时,电机必须露出二战机头罩外面 才能将就飞行…………)

之后,我又测试了皓业的9×6E 原色快速桨,结果稍有好转,但是 发热程度还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朗宇电机 介绍的效率高、发热量小的承诺呢,我也用过好几个外转子,而朗宇电机的发热量 令人极度不满, 莫非我买的是假货?“)

求助模友们,这种情况怎么回事???怎么办??? 就冲它的平衡性,电机应该是正品吧???

当初,卖家建议 夏天用1100kv搭配10吋桨;  而我也确实深知 1250kv 搭配10吋桨确实有点勉强,可是现在手里能用的电机就只有它了。。。

求助:

楼主:
(“飞行时,电机必须露出二战机头罩外面 才能将就飞行…………)我还没有飞过,只是估计。

网友A:
不应该吧,一样的2216 kv1250,10*7的桨用了两年了……不过除了起飞那三秒钟以外基本上都是半油门,偶尔翻两筋斗全油门也就两三秒时间

网友B:
我两个2216,飞8060随便折腾,无压力。

网友:
我2216用8060 9060浆

网友C:
2216 1250KV,一电下来就滚烫,我诚心想烧掉它,大热天连续飞10电不停TM都没烧,哦对了1045桨。

网友D:
2216 kv1250 看别人9060飞的很溜

网友:
2217kv1100,1060桨,25c垃圾电池,满油门才会很烫,不过我是xxd的

网友E:
我也有个朗宇X系列2216 KV1250,只试了一次10X5桨,拉力表现很差,可想而知带个10X6和X7硬桨的后果。所以我给此电机配1047慢速桨,更轻巧,拿来飞3D机没压力,飞了估计一百个起落了吧,还是性能依旧。

网友A:
全油门的原因?

网友E:
话说回来电机过热其实要看情况,某些品牌电机一贯发热严重,标配桨都热得厉害,但只要电机撑得住不出问题也没啥。模友给电机配个超负荷和厂家推荐的大桨,由于转速上不去,所以线圈电流变大发热(也许是磁钢内涡流发热?)厉害,然后非要说此电机不行,过热厉害,那就没办法了。别说电机了,油机配桨也很挑剔,甚至比电机桨还挑,这其实还是匹配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吧,一样的2216 kv1250,10*7的桨用了两年了……不过除了起飞那三秒钟以外基本上都是半油门,偶尔翻 ...

嗯嗯,是不是和我的情况一样,电机维持10几秒大油门,就会烫得要死对吧。。。

您这种做法是上策,更是无奈之举。。。

楼主:
1880kv的豹子2216外转子,标配7吋,用到8吋一点问题没有,我在冲浪者上试过 1880kv 8吋桨,在室外飞行完全不会有过热问题。。。

您说缓降,再换换8×4么,,,,,,,,这岂不是太找乐了

1米翼展二战机,8吋 还杂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个2216,飞8060随便折腾,无压力。

1880kv的豹子2216外转子,标配7吋,用到8吋一点问题没有,我在冲浪者上试过 1880kv 8吋桨,在室外飞行完全不会有过热问题。。。

您说缓降,再换换8×4么,,,,,,,,这岂不是太找乐了

1米翼展二战机,8吋 还杂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 1250KV,一电下来就滚烫,我诚心想烧掉它,大热天连续飞10电不停TM都没烧,哦对了1045桨。

之前看到过对比高端品牌电机“天蝎星”电机。。。 专业玩家说:  天蝎星电机相比双天,效率其实也就是提升百分之几都不到, 天蝎星的效率暴力程度超级好,天蝎星电机下来 同样烫的要死  但就是不会烧掉。。。

关键我更想说的是: 45A螳螂电调 也有一点点烫,什么情况???按理说 中端的中特威45A电调,带动2216电机 毫无压力啊  最起码有10A的富余量啊,, 怎么电调也有一点点过热呢???   莫非和我没有用电烙铁链接线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6 kv1250 看别人9060飞的很溜

嗯嗯,在室外飞,只要把电机外置露出来,应该不用担心电机过热问题(春秋季节 更无需担心长时间大油门)

问题是,火爆的朗宇电机 这绝对称得上no1了,我没有用过的xxd2216  1250kv你要是带动10吋桨  出现严重过热问题,有情可原。。。。可是  这是销量第一的朗宇  中国模型电机里的no1了,,,,,销量第一又如何, 朗宇被吹嘘的太高了,艹,丝毫接近神话了都。。。        。。。。   不信,你换豹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朗宇X系列2216 KV1250,只试了一次10X5桨,拉力表现很差,可想而知带个10X6和X7硬桨的后果。所以我 ...

拉力不可能很差。。。最差就是 没有十分理想罢了。。。  我测试的,够暴力够猛地,唯一缺点就是发热量严重。。。
我这也有10来支10吋慢速桨,之前用星耀华3200kv内转子减速组搭配10×5慢速桨飞过,很好飞,但是动力和2216差得多。。。 慢速桨 飞起来做动作什么的  岂不是变形更厉害的多么,,,

楼主:
no,10吋桨  全油门10秒就会电机超烫

拉力。暴力程度真心不错。。。唯一缺点就是 不正常的严重过热。。。

莫非和我没有用电烙铁 焊接线组连接处有关,不应该啊。。。之前我一直没有用过电烙铁,但是没有这种过热问题。。。所以,就是电机本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回来电机过热其实要看情况,某些品牌电机一贯发热严重,标配桨都热得厉害,但只要电机撑得住不出问题也 ...

拉力。暴力程度真心不错。。。唯一缺点就是 不正常的严重过热。。。

莫非和我没有用电烙铁 焊接线组连接处有关,不应该啊。。。之前我一直没有用过电烙铁,但是没有这种过热问题。。。所以,就是电机本身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看到过对比高端品牌电机“天蝎星”电机。。。 专业玩家说:  天蝎星电机相比双天,效率其实也就是提 ...

这种天气发热是非常正常的,淡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天气发热是非常正常的,淡定好了。

嗯嗯。。。

网友:
桨大加天气原因,你拿点桨就不发热了

网友A:
我看你说用的是1060的三叶桨?如果是的话肯定发热厉害,换成1045的应该无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说用的是1060的三叶桨?如果是的话肯定发热厉害,换成1045的应该无压力了!

1060挺重的三叶桨和轻的仿APC 10×7,都热得厉害。。。现在,装好机,用皓业原色9×6 没嘛事了,一点问题没有了,飞起来更无需担心电机过热了。

网友F:
1060三叶桨换算成两叶桨要12寸了,电机肯定过热拉。1070桨用1000KV以下的2216电机带差不多,我都是2814带1070桨

网友G:
朗宇电机不能按照说明书的配桨来配,必须比说明书小1号,我用2216、2814都是,按照说明书配桨即使不烧都非常烫,说明书夸大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60三叶桨换算成两叶桨要12寸了,电机肯定过热拉。1070桨用1000KV以下的2216电机带差不多,我都是2814带10 ...

嗯嗯,1060收纳也桨 不能说很重吧,反正是够重的,2216带动起来吃力(不适合)

1000kv以下  嗯 这个是很靠谱。以前我用过银燕BL2815920kv 带动皓业10×5  尽管大油门长时间   但电机几乎不怎么热,关键是 应该是因为负载小  所以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朗宇电机不能按照说明书的配桨来配,必须比说明书小1号,我用2216、2814都是,按照说明书配桨即使不烧都非 ...

嗯嗯,确实是。。

应该用 严重一词 更为合适。

更高端的双天电机 数据就挺保守的。。。 不知 换成同级的双天外转 会如何,还不会严重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