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问题,为什么380的电机不需要电容,而220伏单相电机却要电容?

楼主(2015-08-09):
如题!哪个坛友能解释清楚直白一些

网友:
380的电机是3相电电流在电机的定子线圈中相位相差120度与转子中的铝条产生旋转涡流磁场的相对作用,最后通过电机轴输出的。220的单相电流,顾名思义电流只有在电机的线圈里来回流动电机轴只能根据单相电的50赫兹频率来回小角度的抖动(电机嗡嗡叫),为了使电机转起来,就在电机的定子里项塹了角度相差90度的主副2组线圈,主线圈接电源,副线圈通过一个电容器接电源,相当于2相电源作用(根据交流电容器的特点电源进过电容器后它的相位相差90度),电机通过2个相差90度的电流与转子中的铝条产生旋转涡流磁场的相对作用,使转子转起来,通过轴输出。

网友:
就220v交流单相电机来说,也有没有电容的 ,多用在风扇和鼓风机。

应该叫单相罩极式异步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