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个玩具机改室外fpv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2015-08-09):
由于是室外飞行要考虑抗风,450级别的差不多,遥控要给力要至少500米,最好有电子罗盘和加速度计,气压计这样就能支持定点定高,相当于一个刹车,这个比无头模式靠谱不容易飞丢,一键反航不敢奢求,毕竟没GPS,光靠加速度计和罗盘应该也是个摆设,于是就有一个选择 华骏 探索者2代 就是贵 要520 大家给看看 还有更便宜的选择吗?补充 520不带图传

网友A:
玩具就是玩具~! 肯定不行的~

网友B:
好歹得有个失控返航吧,要不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得有个失控返航吧,要不危险

失控返航至少得花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就是玩具~! 肯定不行的~

我以前改过伟力四轴,还行,飞了几十次,看你怎么玩,不过最终还是给我玩没了,自己组的280穿越机倒不敢飞,怕丢,反而哈博森107D玩办公室穿越玩的多,玩具便宜啊

网友C:
同事买过一架,新人,不小心飞高分不清方向了,然后一键返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感觉这比一般玩具好不少,应该挺不错的,六轴比四轴保险一些,听说烧一个电机还不会坠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事买过一架,新人,不小心飞高分不清方向了,然后一键返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说有时候一键反航还不如定点定高好

网友:
玩具機不要求太多..如要飛高飛遠~提控回家

网友:
推荐楼主美嘉欣那个长得像猫头鹰的鸡鸡,想玩FPV就千万别用厂家的什么手机图传,直接改个监控探头+5.8G图传什么的
然后,还是就不知道还能不能有然后啊

网友D:
7.4v1500ma你还想飞多久,用一段时间估计也就飞6分钟。玩具就是玩具,不能跟航模混为一谈,控制系统、动力系统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楼主(2015-10-11):
引用 网友D:
7.4v1500ma你还想飞多久,用一段时间估计也就飞6分钟。玩具就是玩具,不能跟航模混为一谈,控制系统、动力 ...

1200mah就够飞8分钟的了,我以前的伟力v262就是,不过这个6轴就不知道了,玩具就是简化版的航模,适合没什么精力偶尔玩一下的人群

楼主:
引用 楼主:
1200mah就够飞8分钟的了,我以前的伟力v262就是,不过这个6轴就不知道了,玩具就是简化版的航模,适合没 ...

说错了 是伟力353

网友:
不建议重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