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装侧板的同学们注意一下

楼主(2015-08-09):
刚刚在修450的时候发现电调线与马达长期摩擦已经破皮了。。里面的铜丝还断了些,以前安装的时候都没有注意,还好今天发现了,特此提醒一下还没有引起注意的同学们

网友:
我擦,好危险

网友:
布线避开转动机构是最基本的守则…

网友:
过侧板的通常都做保护的。。常识。。

网友:
怪谁啊,这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
450级的机身内部空间小 装在外面也是无奈的选择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谢谢提醒!

网友:
要注意啊

网友A:
包蛇皮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蛇皮管

是的

网友B:
你这个电调应该塞前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调应该塞前边呀~

塞前面怕散热不好

网友:
提醒得好!

网友:
定期检查和飞行前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
有兴趣的话看看我装的电调,在前面的侧板里的,不会磨到电机的。

网友:
我直接剪线直焊了。。。就是调试麻烦

网友B:
用热缩管或尼龙蛇管包一下,凡是接线和碳板边缘接触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或者你也可以用稍微厚一点的电工胶带把侧板边缘贴起来,这样接线就不会破皮了。还有,碳是导体,裸露的接线放在外面很危险,有可能碰到碳板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缩管或尼龙蛇管包一下,凡是接线和碳板边缘接触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或者你也可以用稍微厚一点的电工胶带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