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油门行程,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5-08-09):
是正常现象吗?没怎么在意,现在也正常飞,今天有人说是焊线问题。到底什么原因呢?

楼主:
乐天20   飓风2206

网友A:
重新设定油门行程,或者单独设定下四号电调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定油门行程,或者单独设定下四号电调的行程

以前我都是油门校准,看不出来,意思我在单独用遥控校准下?

网友A:
是电调的校准,如果电机低行程震动不转,可能缺相或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调的校准,如果电机低行程震动不转,可能缺相或虚焊

可能会有点虚吧,因为剪短了电机线,漆包线我只是用刀刮了刮,也不好上锡,晚上在焊一下电机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单独接第四路电调到另一个接收,重新调一下行程,之后再连上飞控重设起始数值就行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