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重癖入,发几个常见组合的重量

楼主(2015-08-09):
1、d280,388.1g
ld2204,sunrise 20a,bec,6040,创兴科200mw,bb响
2、tm210,264g
emax1806,乐天10a,bec,5040,大力q图600mw
3、kim240v2,344.1g
tm2205,emax12a,创兴科600mw,5040
4、kim240v2,362g
corba2204,乐天20a,创兴科200mw,bec,bb响,5040+6040
5、qav250,334.8g
corba2204,5v分电板(原配分pdb去掉减重),乐天20a,创兴科200mw,5040
6、vortex,353.9g
12a,1806,osd,350mw,bb响,原配,5030

网友A:
这么多穿越你想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穿越你想干什么?

装穿越比撕纸条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装穿越比撕纸条好

大小

网友B:
这天线怎么回事?不怕摔断,浆砍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天线怎么回事?不怕摔断,浆砍断吗

只是摆上看看重量

网友C:
不挂808重量和你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挂808重量和你一模一样

你这个电机效果如何?我配银燕1806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机效果如何?我配银燕1806抖动

这是飞越1806,银燕1806我手头也有,两个电机的外转子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电机的螺母有所区别,轴承也没区别,磁钢的大小也一样,我怀疑都是一个厂出的。我把银燕的外转子装在过这个电机上,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机效果如何?我配银燕1806抖动

看你之前的帖子,银燕1806电机能扛得住4S电?我今天试了试,空转没压力,没敢上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之前的帖子,银燕1806电机能扛得住4S电?我今天试了试,空转没压力,没敢上桨测试

1806配5030应该没问题,vortex出厂就是这么的,配5040暴力飞可能会烧不过我本身用的电调是乐天10a,用4s也是超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06配5030应该没问题,vortex出厂就是这么的,配5040暴力飞可能会烧不过我本身用的电调是乐天10a,用4s也 ...

我用的5045bullnose,电调是dys 20a,不知道会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5045bullnose,电调是dys 20a,不知道会不会烧

感觉你的搭配比我的危险。。
你的pid调好没,我的调不好

网友D:
第一架机机好多胶布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你的搭配比我的危险。。
你的pid调好没,我的调不好

调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大风情况下还是有点问题。我用的NAZE飞控,我把我的PID发上来
最近电调出了问题,等我完善了之后我把完善了的PID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大风情况下还是有点问题。我用的NAZE飞控,我把我的PID发上来
最近电调出了问题, ...

用这个pid,无风的情况下,飞行完美顺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大风情况下还是有点问题。我用的NAZE飞控,我把我的PID发上来
最近电调出了问题, ...

十分感谢,电调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的很大可能是乐天和1806的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架机机好多胶布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pid,无风的情况下,飞行完美顺滑吗

我手动飞着觉得顺滑,自稳的话没有试,电调跟电机堵转,不过这是个别现象,就一个轴堵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电调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的很大可能是乐天和1806的兼容问题

我有银燕1806和乐天10A,不过我没刷blheli,没出过什么不兼容问题

网友E:
350多克的机架多少钱  从哪买的 给个搜索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银燕1806和乐天10A,不过我没刷blheli,没出过什么不兼容问题

你用在naze32上?乐天10A就是前面你发的那个pid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在naze32上?乐天10A就是前面你发的那个pid吗?

对的,我用在naze上,CC3D我一直调不稳。乐天10A不是那个P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我用在naze上,CC3D我一直调不稳。乐天10A不是那个PID

乐天10a和1806这个组合,换桨和电池有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0多克的机架多少钱  从哪买的 给个搜索关键词

immersionrc vortex 成品机,非组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乐天10a和1806这个组合,换桨和电池有影响么

换电池的话应该有点影响,毕竟重量会不一样,我的起飞重量是458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的话应该有点影响,毕竟重量会不一样,我的起飞重量是458克

回头要是还能找到乐天10a的pid也分享一个

网友F:
玩穿越玩了多少年了?准备入手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穿越玩了多少年了?准备入手穿越机

没多久,比较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