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飞机“遛狗” 低空低速 配合襟副翼混控

楼主(2015-08-09):
http://www.tudou.com/v/mAXQHtvUCZU/&rpid=71135338&resourceId=71135338_04_05_99==.html
双副翼舵机 开启襟副翼混控,配合升降舵同步抑制低头。就可以低空低速小半径盘旋了。

网友A:
什么鸡鸡  看起来不错  练手很好

网友:
狗狗也累了

网友:
鸡鸡自己做的吗

网友:
机机好看,有图纸吗413921023@qq.com,狗狗也好看,是楼主自己的吧,

网友B:
亮点在狗,不在飞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机好看,有图纸吗,狗狗也好看,是楼主自己的吧,

飞机是我做的。有图纸没有加工设备也做不到这个效果的。

狗是飞行时遇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鸡鸡  看起来不错  练手很好

EPP “风骑士”初级特技练习机。

网友:
原来是老道呀 没注意看到 哎呀这样一来就知道哪里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点在狗,不在飞机,哈哈

我比较喜欢只萨摩犬,只要看到我的飞机一定会追,而且飞机落地不会去咬。

网友:
这样遛狗会把狗累死的

网友:
我不开,也可以5m半径,2m高度盘旋

网友D:
有点意思。问题是鸡鸡被狗咬到是不是比较麻烦呀?呵呵呵呵。。。。。。

网友E:
问个问题,用襟副翼混控,打副翼的时候,是不是只有插在副翼通道的舵机有动作

网友:
好狗、好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个问题,用襟副翼混控,打副翼的时候,是不是只有插在副翼通道的舵机有动作

副翼用两个舵机,不能用Y线连接,分别接在1通道和6通道。
开启襟副翼混控后,副翼控制不会有变化,只是行程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意思。问题是鸡鸡被狗咬到是不是比较麻烦呀?呵呵呵呵。。。。。。

这个我不担心,萨摩犬是比较哦温顺的,飞机落地也不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副翼用两个舵机,不能用Y线连接,分别接在1通道和6通道。
开启襟副翼混控后,副翼控制不会有变化,只是 ...

哪我也是这样插,但是舵面不动,不知道是控坏了还是参数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我也是这样插,但是舵面不动,不知道是控坏了还是参数调不好

我觉得设置不正确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一看就是楼主折腾人家的狗(自己的狗绝不舍得),别忘了给人家点出演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