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图传连接

楼主(2015-08-09):
我小蚁相机自制AV输出。直接连接电视都图像正常。。。。连接大僵图传电视屏幕就是花的。。我用的相机里AV接的图传AV-IN。另一根相机地线接的是图传AV-GND。请问哪位知不知道我接没有接错。知不知道正确接法??

楼主:
这个是关掉小蚁相机电源直接用图传的图片

网友:
跟相机连接的USB金属的那个 接口上边焊接一根线~~接到你OSD的地线上试试``

网友:
是给相机上插的那个接头的金属部分

楼主:
不行我接了。外面那个金属和大僵图传那个AV-GND地线接啦还是老样子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也只能看看了!

网友:
是不是开相机无线了?

楼主:
是开了无线的。那晚上下班我回去关了无线试一下

网友:
图传跟小米要共地

楼主:
是什么意思呀????我还没有搞好

网友:
这个改的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