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DFC正午公园5级乱风飞行20电后清点

楼主(2015-08-09):
公园很近,本来准备450,150飞,但出于安全着想只带150飞了。报一下参数,150DFC,最大留空时长不到6分钟,2S,250mah,30C电池。150M主电机。总重不到80g,有关部门不会认为是黑飞吧,
就是极速碰撞估计也不会造成多大失损,故此到公园飞一次吧!
以下场景认出来的模友请不要张扬,这公园人很多的,无人机,大型机,固定翼,胆大妄为的请绕路。
首先还是强调安全问题,特选择正午12-15点,公园这段时间没人,加上烈日当头人都躲阴清处了,草地的面积就由150发挥吧!

情况不很不好的是,150太小了狗都对不上焦,我勒个去。
估计就是看到也是个小白点,算了,直接清点
由于乱风,加上机子小,大小炸了几个,经实现证明,150的主控板还是挺得住的,就是,主轴,大齿最悲剧,

扫了两个大齿轮,主轴断了一根,弯了一根,现场修复时间共二十分钟左右。其他时间都在飞。呵呵
回家后验了一下。

总结主轴太易断了,总损失100大元以内吧,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经检查,震动,声响无异常,室内飞一圈,允许键盘前降落!

网友:
太小了不好飞

网友A:
太小了,我玩不转

楼主:
不是一般的小,但性能是肯定的,极端条件容许在四平方米范围内常规飞行。但偶被撞一下还是很痛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我玩不转

只是有点贼,但由较少,结构合理,飞的也很不错的啦,问题是飞不远,看都看不见,呵呵

网友B:
150还是适合在室内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还是适合在室内飞了

150真的是室内飞的。只是偶尔让它见一下天,毕竟人家是会飞的。呵呵

网友C:
我比较喜欢在室外小草坪飞150。室内没合适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喜欢在室外小草坪飞150。室内没合适的空间。

客厅,卧室都可以飞的,如果家里玩的了特技证明你家是豪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喜欢在室外小草坪飞150。室内没合适的空间。

你玩其他机型吗,其实150是刚玩,手感跟450差太远了,特别是不回舵的锁定模式特技飞的心惊胆战。有同感吗

楼主:
跟蚊子大小,又贼,我的狗跟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玩其他机型吗,其实150是刚玩,手感跟450差太远了,特别是不回舵的锁定模式特技飞的心惊胆战。有同感吗 ...

150~800,除250外,都有玩

网友:
小但飞得很灵敏,喜欢150

网友:
150有点小暴力

网友:
这是哪个公园?

网友:
话说150的配件可不便宜啊。

楼主:
150的配件多是二件套,主轴、大齿轮2件50;螺丝,连杆套50;斜盘,夹头组单件的,稍贵100左右;舵机单个88;
其他的如尾管,尾桨等都是多件的,总的说比较便宜。但通常因为150小,胆子大,操作麻痹,较大中型机更多炸机,
这样就不好了。严阵对待的话150的维护是相当经济的。只是觉得比450难搞了好多,就是场地优越性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