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多大的飞机才需要开襟翼?

楼主(2015-08-09):
翼展多大以上或者什么类型的小型像真机开了襟翼有明显效果,对操控也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A:
襟翼是要用的啊~~没影响你开他干嘛?好看?我的塞斯纳开了襟翼直接降落不下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襟翼是要用的啊~~没影响你开他干嘛?好看?我的塞斯纳开了襟翼直接降落不下来哈哈~~~

我的意思是不会因为开了襟翼飞机乱飘或者其他什么对操纵难度有较大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会因为开了襟翼飞机乱飘或者其他什么对操纵难度有较大影响

不会,襟翼对称开的,用来提高升力降低飞行速度。

网友:
对啊~你要根据需要选择开启角度~~主要是为了增大升力帮助你降落用的

网友:
航模飞机的襟翼是在降落的时候才开启,为的是降低着陆前飞行速度,一般用在翼展1.4米以上速度相对快的飞机上,小型像真机没必要,开了也没用,还不如装个收放起落架有用呢,又实惠又好看

网友:
我见过翼展大概一米的大嘴鸟像真EPO机,有人给它开了两段内侧机翼后缘当襟翼并作了设置,降落的确有效果,可以慢慢的降。这个算是折腾的乐趣吧,就算用不上,自己改出来而且有效果的话还是蛮有意思的。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像真机90级以上 也就是翼展1.6米以上的轻木机  其实得具体看 有的飞机必需开襟翼才落得下来 有的不开也能很好降落

网友B:
哈哈,我一直以为是起飞的时候减少起飞距离的。

网友:
对于航模飞机来说,绝大部分飞机完全不需要襟翼,襟翼仅仅是为了像真而配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一直以为是起飞的时候减少起飞距离的。

并没有错啊

起飞开部分襟翼,降落全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并没有错啊

起飞开部分襟翼,降落全开

降落的时候油门全关,在没有落地的时候全开金翼吗?

网友D(2015-11-19):
引用 网友B:
降落的时候油门全关,在没有落地的时候全开金翼吗?

是否要油门全关要看你的飞机了,有的飞机油门全关下降率会太高,只能给点油降落。

网友:
感觉1.4米以下的飞机都没必要。是没必要啊!并不是不能有。反正我飞就从来不开,开了反而降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