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QVA

楼主(2015-08-09):
乐天20A
郎宇2204 2300KV
QVA机架
CC3D飞控
600mw图传
620摄像头

网友:
不错,没看到图传天线,桨离电调线比较近、电池线也比较长,要小心被桨打到,我是把底层板加高了,电调和线路都藏在了两层底板间。

网友:
这个重量不轻吧   有700克?

网友:
电池插头没插进去  线多余了很多减掉焊接减重

楼主:
穿越机用多大的电池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机用多大的电池合适

这个就要看你的配置了 !!有用3S1300 3S2200 4S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