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天飞暴力涵道三角翼,速度刚刚的!

楼主(2015-08-09):
(无正文)

网友:
16S的时候亮了

网友:
速度够快的

楼主:
应该测一下速度

网友A:
速度不错。

舵量调的多少?

这速度,100%的舵量  操作起来,光剩了灾难可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错。

舵量调的多少?

半年前刚装机的时候75%,这次大风天飞行增加到90%,加30%的曲线。

网友B:
空中还有一架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中还有一架更大的

相映成趣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年前刚装机的时候75%,这次大风天飞行增加到90%,加30%的曲线。

舵角位置一般都是安装最靠底部的摇臂孔吧,如果在靠上 更得减小舵机行程量了。
曲线是什么意思???我确实不懂

求解:

3Q!

网友C:
怎么不用F1中间的草地

网友D:
16s我以为冲天上去把大的给撞下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角位置一般都是安装最靠底部的摇臂孔吧,如果在靠上 更得减小舵机行程量了。
曲线是什么意思???我 ...

舵角就是飞机本身的预设位置啊,一般都靠近舵面折叠位置,的确刚开始飞会觉得舵量大,习惯就好了

曲线就是exp啊,小幅度的时候舵量小,摇杆幅度越大,舵机动作越大,是一个曲线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用F1中间的草地

控制不了那么精准的,哈哈,而且那个草地太靠中间了,过去捡飞机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s我以为冲天上去把大的给撞下来哈哈

别瞎说啊,

离得远呢

网友E:
这架尾推我们这有人飞过250,你这速度应该也就150左右吧,你这飞机离得远吗,有多少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角就是飞机本身的预设位置啊,一般都靠近舵面折叠位置,的确刚开始飞会觉得舵量大,习惯就好了

曲线 ...

噢噢。
其实,我也才知道SUB TRIM的作用

关于exp 我还不大会设, 听说可以设定两种舵量,飞行时可以切换,我也不知道怎么设定(切换开关也不知道在遥控上 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架尾推我们这有人飞过250,你这速度应该也就150左右吧,你这飞机离得远吗,有多少米

尾推不敢飞,怕打手,速度没测过,GPS总是忘了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