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d10混控用不了

楼主(2015-08-09):
想用混控控制apm 6个飞行模式,折腾一天了,也看了各路大神的设置方法,还是不行,我的控我发现不管怎么调位置零、位置一,在mp上显示的数值就是不动,是控本身坏了出问题了还是我设置有问题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
没用过d10  帮顶

网友A:
换SUVSUV固件

网友B:
我的又可以,能控制APM的6个飞行模式。

网友B:
好像是要先把所有通道舵量全部设置成100%,关闭所有混控进行摇控器校准。再设置混控才有效。

网友:
通道监控里有6档就说明控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又可以,能控制APM的6个飞行模式。

你是怎么设置的啊?我看泡泡老师的一步步跟着来都不行,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要先把所有通道舵量全部设置成100%,关闭所有混控进行摇控器校准。再设置混控才有效。

谢啦,我现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SUVSUV固件

suv好用稳定不啊大神,小白刚入坑不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suv好用稳定不啊大神,小白刚入坑不久

我用一年多了,混控强大,混控设置比Deviation方便,原装接收未失过控。

网友C(2015-09-17):
引用 网友A:
我用一年多了,混控强大,混控设置比Deviation方便,原装接收未失过控。

能发下你用的版本固件吗?

网友:
SUVSUV官方网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发下你用的版本固件吗?

百度云附件:Devil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云附件:Devil10

好谢谢分享。这就刷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