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门望着看看~~~~~

楼主(2015-08-10):
求助:QQ飞控连接天地飞7接收,通电之后,电机有毕!~毕!~ 声,QQ飞控不亮,求解

按教程接线

按教程接线

通电QQ不亮

通电QQ不亮

楼主:
第一张图是,最后一次接的,还是飞控不亮。。

网友A:
电机一直响是因为米有检测到油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一直响是因为米有检测到油门信号

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不会是接收机坏了吧。

网友:
你都没给飞控供电怎么会亮

网友:
你电调要是没带bec 那你只能另外供电了 5v电压

网友B:
我想问,你的电调就两根线,5V电从哪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你的电调就两根线,5V电从哪走呢?

我看视频教程上也是这么接的,     供电线焊在机架上,电调也是焊在机架上的

网友C:
飞控没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没供电啊……

有教程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视频教程上也是这么接的,     供电线焊在机架上,电调也是焊在机架上的

要么买三根线的自带UBEC的电调,要么再单买一个5V的UBEC,一头并在电源上,一头插天7接收机。
你看的教程一定是用的自带UBEC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买三根线的自带UBEC的电调,要么再单买一个5V的UBEC,一头并在电源上,一头插天7接收机。
你看的教 ...

。。。有一个分线板。没有放。。。

网友:
根本就没有给飞控接收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买三根线的自带UBEC的电调,要么再单买一个5V的UBEC,一头并在电源上,一头插天7接收机。
你看的教 ...

能留个QQ吗?中午我回去试下。

网友D:
楼上正解,楼主的电调是不带5v供电的,(白色的是信号线,黑色是地线)电调和接收机都没有供电,只有信号线和地线,简单的方法就是买一个5vbec给接收机和飞控提供5v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楼主的电调是不带5v供电的,(白色的是信号线,黑色是地线)电调和接收机都没有供电,只有信号线 ...

能给个图解吗,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