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通电后尾舵机无反应 再次通电正常 求大神指点! ...
vbar 通电后尾舵机无反应 再次通电正常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8-10):
RT

网友A:
正常的嘛。你可以看看日志,没啥紧张的。

楼主:
关键是平平出现 不是一两次 是n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平平出现 不是一两次 是n次
会不会是尾舵机类型选择错了? 另外先检查连接 如果线有问题的话 那可是大问题。

楼主:
连线紧过的 ,不会有问题~ 舵机款窄频也是对的~,问题不会出现在这些上~ 最有可能要不是舵机坏 要么是陀螺程序错乱~ 谁遇到过同样问题 就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