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80CC不能启动,是因为火弱吗?

楼主(2015-08-10):
昨天又搞了2个小时的发动机启动问题,那个汉出的,就甭提了!可是结果还是不能启动?我该从哪里下手呢?是火弱么?

楼主:
现在是,打开风门时,进气口正常,如果关上风门,或者把风门半开状态,就会有油滴从进气口处滴落,什么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能启动,连点咳嗽声都没有!

网友A:
是不是火花塞没电

网友B:
有油、有火就该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火花塞没电

有电!但是看着不是很强!感觉没有家里煤气灶的点火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油、有火就该有反应。

可是就是不咳嗦呀!启动器电机都打热了!也没见咳嗦!

网友:
我明显的觉得是化油器坏了,哪里漏了,富油就打不燃了

网友C: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太富油了,照这个办法试下,先用你的方法启动到进气口滴油出来,然后清洗火花塞上的汽油,装回去,阻风门全部打开,遥控风门开到比正常怠速稍高一点的位置,夹紧进油管,一滴油都不能进,然后再打,正常的话10秒内应该听到baozha声,机器能运转个3、5秒。如果是这样,把油针关死重新调吧,还是调不出来就换化油器的膜片,好好洗洗化油器。如果还是一直没baozha声,那就是点火系统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太富油了,照这个办法试下,先用你的方法启动到进气口滴油出来,然后清洗火花塞上的汽油, ...

回去我再试一下!希望有帮助!

网友:
汽油机好复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太富油了,照这个办法试下,先用你的方法启动到进气口滴油出来,然后清洗火花塞上的汽油, ...

这两天照你的说法测试,依然没有结果,但是我发现个问题,如果我关闭风门,打火启动,在进气口有油滴出时启动器会感觉有貌似爆燃的感觉,但只是一两下,然后油滴就很快大量滴下来,再打,就没感觉了。点火系统应该没问题,我检查了,2个火花塞打火都很好,还有,就是打开看时貌似不像淹了的感觉,什么情况啊!

楼主:
再说下,今天又是去启动,把油针调到1/2位置,关闭风门,启动,刚有爆燃感觉,MD,启动器冒烟了!又完蛋了!

网友D:
我的汽油机是手拉的,不存在没电,冒烟的现象,玩汽油机还是很不错的,油钱很省,一箱油40分钟,50元玩一整天,靠,还有这么便宜又爽的的活动吗!

网友(2015-09-22):
80CC  ?? 3D ?

网友:
油机就往油,电,汽这三个方面找吧,一个一个来,不在现场咱还判断不出来

网友E(2015-11-10):
冒个泡,后面的泵油管就是黑管松了?如果问题解决了能告诉我吗?

网友(2015-12-24):
引用 网友D:
我的汽油机是手拉的,不存在没电,冒烟的现象,玩汽油机还是很不错的,油钱很省,一箱油40分钟,50元玩一整 ...

手拉的怎么搞?

楼主(2016-02-18):
引用 网友E:
冒个泡,后面的泵油管就是黑管松了?如果问题解决了能告诉我吗?

肯定不是!我换了个启动器,等天暖了再调试!

网友:
我的汽油直升机就是手拉的,配的华盛26CC汽油机,调试没费事,头一次有点富油,第二次就稳稳的飞起来了,出乎我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