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侠我的450一打方向舵,飞机抖动啥原因那?

楼主(2015-08-10):
打杆方向飞机一抖一抖的,问问啥原因?

网友A:
检查横轴,及胶圈。。

网友B:
最好来个视频 要不光从文字里 确实看不出什么东西。先确定机械部分吧。各种轴直不直?够不够润滑?连杆、球头有没有松脱情况?

网友C:
悬停正常的话,看看十字盘是否行程过大了

网友:
是什么450

网友D:
看下 主轴限位环 拉动 旋翼头。看看 主轴会不会上下抽动。。。。

网友E:
转速过低,油门设高点就行了